for(;i!=0;i--)和while(i--)之间有区别吗??

楼主:
我今天用软件的方法来延时,延时程序如下:(只看有颜色的部分就可以了)
#include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200;j++)
                        for(k=0;k<100;k++)
                                //for(;i!=0;i--);
                                while(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2 = 0x0;
                P3 = 0xff;
                P1 = 0xff;
                delay(2);

                P2 = 0xff;
                P3 = 0x0;
                P1 = 0x0;
                delay(2);
        }
}
结果不能正常工作,但是我改为:
#include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200;j++)
                        for(k=0;k<100;k++)
                                for(;i!=0;i--);
                                //while(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2 = 0x0;
                P3 = 0xff;
                P1 = 0xff;
                delay(2);

                P2 = 0xff;
                P3 = 0x0;
                P1 = 0x0;
                delay(2);
        }
}
这样写就可以了,我编译的软件是keil,
请问:软件延时的:for(k=0;k<100;k++)和while(i--)有区别吗??(在这里)

网友:
while(i--);没有结束条件
for(;i!=0;i--);i!=0是它的结束条件

网友:
他的i是INT ,怎么会没有结束条件。
区别 要看编译器翻译成的汇编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200;j++)
for(k=0;k<100;k++)
for(;i!=0;i--);
//while(i--);
}
用for(;i!=0;i--);循环,只有k=0时执行一次。
用while(i--);循环,i会从0跳到0xFF,无限循环下去。

PS:两个语句放到最外层循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纠正一下,i会从0跳到0xFFFF

网友:
3楼的说法是对的,while放到最后是能够正常延时的,但是为什么while(i--)放到最里面不行呢?

还有,为什么当i=2时,while(i--)会不能正常退出来呢???(这个是最重要的)

网友A:
请教下 ,我理解while循环的判断条件,不是只判断条件是TRUE还是FALSE吗,也就是条件是1 还是 0?
那么while(i--)为什么会跳不出循环? 而且他的i还是 int类型的

网友:
就算i的类型改成unsigned int 类型,也是一样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跳不出循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我理解while循环的判断条件,不是只判断条件是TRUE还是FALSE吗,也就是条件是1 还是 0?
那么while(i--)为什么会跳不出循环? 而且他的i还是 int类型的

你的while循环是在最内层,即在两个for循环之内.所以,while(i--)跳出的只是内层循环,并没有跳出外层循环。所以还会继续执行外层的循环。外层循环的j还有200次呢,当然不会一下子就退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我理解while循环的判断条件,不是只判断条件是TRUE还是FALSE吗,也就是条件是1 还是 0?
那么while(i--)为什么会跳不出循环? 而且他的i还是 int类型的

你的while循环是在最内层,即在两个for循环之内.所以,while(i--)跳出的只是内层循环,并没有跳出外层循环。所以还会继续执行外层的循环。外层循环的j还……

哦,明白了,我没仔细看前面还有FOR ,我以为他说while(i--) 跳不出来了 。

网友B:
注意:while(i--)中退出的条件是什么?是i--为0,这和--i可不同。也就是说,此时先用i来计算,计算过后i再减1,那么当while(i--)退出后,i就变成了-1,也就是0xffff。当外层的循环再来的时候,这回while(i--)再重新减到0可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while(i--)中退出的条件是什么?是i--为0,这和--i可不同。也就是说,此时先用i来计算,计算过后i再减1,那么当while(i--)退出后,i就变成了-1,也就是0xffff。当外层的循环再来的时候,这回while(i--)再重新减到0可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大侠说的很对啊,我把下面这个运行了下,i退出时就是-1了。
#include
void main()
{
int t=0;

while (t==1);
{
        cout<
}
}

网友A:
11漏程序贴错了,编辑不了啊。应该是下面这个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 i=0xff;
        while(i--) {}
        cout<
        return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漏程序贴错了,编辑不了啊。应该是下面这个

C/C++ co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 i=0xff;
    while(i--) {}
    cout<     return 0;
}
}

这里有一点小问题,希望引起注意。是cpu字长的问题,因为51是8位的cpu字长,而现在普通的cpu是32位的。同样是int变量,51只能表示0~0xffff,而在pc上却能表示0xffffffff。因此,同样是-1,其内部的二进制存储差距有一倍之大。

网友:
void delay(int i)
{
int j,k,t;
for(j=0;j<200;j++)
for(k=0;k<100;k++)
{
  t=i;
  while(t--);
}
}

虽然第二章情况可运行,但延时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漏程序贴错了,编辑不了啊。应该是下面这个

C/C++ code
#include
#include
int main()
{
int i=0xff;
while(i--) {}
cout< return 0;
}
}

这里有一点小问题,希望引起注意。……

学习了,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while(i--)中退出的条件是什么?是i--为0,这和--i可不同。也就是说,此时先用i来计算,计算过后i再减1,那么当while(i--)退出后,i就变成了-1,也就是0xffff。当外层的循环再来的时候,这回while(i--)再重新减到0可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这位朋友的说法很正确哦,谢谢啦
终于搞懂这个问题了。

网友:
for(;i!=0;i--);
while(i--);
---------------
单循环一次是一致的,循环调用必然不一样了。
设i传进来就是0

for(;i!=0;i--);
for(;i!=0;i--);
for(;i!=0;i--);
for(;i!=0;i--);
for(;i!=0;i--);

// 这几次都不执行

while(i--);
while(i--);
while(i--);
while(i--);
// 这些就不一样了。

网友:
循环次数一样。
但是跳出循环之后
for:i=0;
while:i=0-1;

网友C:
之前群里有一人,好像他的研究发现

在KEIL下,while ()的效率要高于for (;;)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群里有一人,好像他的研究发现

在KEIL下,while ()的效率要高于for (;;)

呵呵

也许do {} while();的效率还有高点哦,呵呵

网友:
while (i--) ;
估计这个语句只在循环的开始对i的值进行一次判断,在循环过程中并不做递减操作,于是,如果传入的i为非0,它成为死循环.

......猜的......

网友:
上次的猜测不对....

你把while (i--) 作为最里边的循环,得到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东东...

i第一次背叛到0,之后再做递减操作,不是从你给的初值开始的,而是从0开始----递减成了0xffff,导致循环的时间比你想要的多了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
i第一次递减到0,之后再做......

(打错字了....)

网友:
当然有区别,后一个是死循环,前一个不是

网友:
记得看过类似的帖子,转成汇编后,好象WHILE的指令比FOR更简单些.不过记不太清了.

网友:
while(i--)转化成汇编语言程序时,i的值对应延时为2*i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