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段代码有什么错误,用evc编辑的

楼主:
这段代码实现添加add和编辑edit功能,编译通过了,但功能无法实现。谢谢帮忙看下!
bool CFinal92Dlg::AddCAR(REC_CAR car)
{

   CString str;
   SYSTEMTIME systime;
   FileTimeToSystemTime(&(car.ftday),&systime);
   TCHAR szday[11];
   swprintf(szday,_T("%d-%d-%d"),systime.wYear,systime.wMonth,systime.wDay);

   int result;

char *ysql="INSERT INTO\"Address_List\" VALUES(NULL,'2009-9-1','123','123','123','123','123'); ";
RETAILMSG(1, (TEXT("%d \n\r\n"),edit));
if(!edit)
{
    str="INSERT INTO\"Address_List\" VALUES(NULL,'";
        str+=szday;
    str+="','";
    str+=car.szNo;
    str+="','";
    str+=car.szLei;
    str+="','";
    str+=car.szMao;
    str+="','";
    str+=car.szPi;
    str+="','";
    str+=car.szJing;
    str+="');";
memset( ysql, 0,100);
WideCharToMultiByte( CP_ACP, 0, str, -1, ysql, 100, NULL, NULL); //我感觉是不是这两行这里有问题??
}
else
{
    str="UPDATE \"Address_List\" SET ";
    str+="DAY='";
    str+=szday;
    str+="',NO='";
    str+=car.szNo;
    str+="',LEI='";
    str+=car.szLei;
    str+="',MAO='";
    str+=car.szMao;
    str+="',PI='";
    str+=car.szPi;
    str+="',JING='";
    str+=car.szJing;
    str+="' where id=";
    str+=exchang+";";

ysql = "UPDATE \"Address_List\" SET DAY='2009-9-2',NO='123',LEI='123',MAO='123',PI='123',JING='123'where id=4;"; //ID数据段默认自增.
}

str=ysql;
RETAILMSG(1, (TEXT("%s \n\r\n"),str));

result=sqlite3_exec( db , ysql , 0 , 0 , &zErrMsg);
if(result !=SQLITE_OK)
printf("zErrMsg = %s \n", zErrMsg);

OnRefresh();
return true;
}

网友A:
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吗?

设个断点 看下返回值,何必去猜了。

网友:
应该不难找到错误,跟踪调试下。

网友:
哦 谢谢提示 我自己试试

网友:
1、添加打印信息来找;
2、设置断点来调试

网友:
嗯 解决了 不是这的问题。谢谢大家提醒,我很菜,大家以后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