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射式光电开关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29):
关于反射式光电开关的一个小问题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在用单片机做一个项目,准备用反射式光电开关220。以前也用到过这个东西,不过都是在后面加一个比较器,现在我没有加比较器,试了一下发现有反射时和没有反射时压差只有十几毫伏,郁闷。
另外小弟听说220的输出级加下拉电阻的效果比加上拉电阻的效果好,试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不同,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只用一个220可不可以直接输出高低电平的变化,输出级加上拉好呢还是加下拉好,最好有图,谢谢!
光电开关
最好

网友A:
你要看开关的输出类型
是不是集电集开路的?
集电集开路要加个上拉

网友B:
哦,压差小的原因找到了,是电阻值不对,谢谢你的回答,很有用,分都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