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x16系列FLASH读写问题

楼主:
请问下,我按下面步骤为什么不能烧写、读取数据时?
烧写过程:
等待芯片从BUSY状态复恢(等status register bit0变为0),
用chip erase指令擦除整个FLASH并等待芯片从BUSY状态复恢,
用SPI写入write enable 指令(0x06),
用page program指令给FLASH烧写数据(0x02+3字节地址+N字节数据,其中N>=1)
读数过程:
等待芯片从BUSY状态复恢(等status register bit0变为0),
用read data指令从FLASH读取数据(0x03+3字节地址+8N个CLOCK,其中N>=1)

我确信SPI对芯片发出了指令,但读出的数据始终是FF。。。
另外我能正确写入或读出status register中的内容.

网友:
这个芯片有个硬件防写功能,不能使能;有个片选,访问的时候需要选中;在一次访问中,需要送出地址、命令、数据等,否则会有问题。

最后一点很重要,很多主机的SPI控制器缺省的工作模式下一次只传输一个字节,然后/CS线就无效了,所以要正确设置SPI控制器的工作模式保证在一次会话中片选线一直有效。

网友:
注意nWP(写保护)和nHOLD(保持、暂停)信号的电平状态。

能读出ID吗?先判断SPI通道是否正确、稳定。

网友:
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读ID都在正常。就是不能读写数据。

网友:
这棵IC可能是不良的。

如果烧录器没问题,那么就是IC的问题了。擦除、烧录是OK的,但最后读不到程序,很大的可能是IC不良。因为它是存储IC,存资料是它的任务。

-------
深圳现货供应:W25X20 W25X40 W25X80 W25X16 W25X32 W25X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棵IC可能是不良的。

如果烧录器没问题,那么就是IC的问题了。擦除、烧录是OK的,但最后读不到程序,很大的可能是IC不良。因为它是存储IC,存资料是它的任务。

-------
深圳现货供应:W25X20 W25X40 W25X80 W25X16 W25X32 W25X64

我的QQ:5033 17006 期待和您一起探讨

网友:
W25X16操作注意

以下是我个人针对 flash w25x32 芯片的总结:

1.        对 flash  写数据。前提要做好必要的处理,首先要写入状态(取消写保护),写状态要 15ms  时
间,写状态之前要打开写使能,状态写完会自动关闭写使能。其次是擦除(最小可以擦除一个扇
区 4k,需要时间 300ms;其次区域大些可以块擦除 64k,需要 2s;也可以整个芯片擦除,但需要
80s),擦除之前要打开写使能,擦除完会自动关闭写使能。最后可以写数据了,当然写数据之前
要打开写使能,写完一次会自动关闭写使能,所以下一次写之前又要打开写使能,还有每次写数
据的间隔要延时 3ms,读数据不需要延时。
2.       由于芯片中分了页,扇区,块,所以连写多个字节的数据时肯定会涉及到跨页和跨扇区。跨页
或者跨扇区是不能连写的,如果每次写的字节是不定的那只能拆开写,如果每次写的字节是固定
的个数(256 能整除以的数),所以连写时要处理好跨页或者跨扇区的问题。
3.       如果该扇区中有被写保护则扇区擦除和块擦除会失败,其它扇区可以被擦除,只要被擦除的区
域没有保护着。如果是整个芯片擦除只要是有写保护在,则整块芯片会擦除失败。

一定注意:执行檫除操作后需要适当的延时,不然你的数据写不进去,所以你读出来的数据全是0xFF.
我的QQ号:694117705 有技术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加我时注明自己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个人针对 flash w25x32 芯片的总结:

1.        对 flash  写数据。前提要做好必要的处理,首 ...

想问您两个问题,感谢回答
1.我用430的片子,8M晶振,可以操作这个片子吗,
2.我可以用38译码器或者其它译码器来扩展这个存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