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数据库同步总报异常

楼主:
在ce中用sqlmobile连接pc中sqlserver2005时,在产生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这个类的时候总报异常,说
“在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Exception 中第一次偶然出现的“System.Data.SqlServerCe.dll”类型的异常
”,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各位拉
  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 = null;
            //SQL Server所在的主机的IP
            string remoteIP = "LUCENE";
            //SQL Server中的数据库,名为Test
            string remoteDB = "Test";
            //数据库Test的用户和密码
            string user = "sa";
            string pwd = "123";
            //本地sqlce数据库的路径和名字,该数据库存在于win CE系统下.
            string  dbPathName= @"\rda.sdf";
            string localDB = dbPathName;
            //本地sqlce数据库密码
            string localPwd = "";
            //要同步的数据表名
            string table = "Test1";
            //用于连接SQL Server数据库的字符串
            string rdaOleDbConnectString = @"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 + remoteIP +";Initial Catalog=" + remoteDB + ";User Id=" + user + ";Password =" + pwd;
            //连接本地sqlce数据库的字符串,作为SqlCeRemoteDataAccess对象的一个参数
            string localConnectString = @"Data Source=" + localDB + ";Password=" + localPwd;
            try
            {
                rda = 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http://" + remoteIP + "/Test2/sqlcesa30.dll", "", "", localConnectString);
                //由于虚拟目录sqlce3设置的访问方式为匿名,所以登陆名和密码可以忽略
              // rda.InternetLogin = "";
              // rda.InternetPassword = "";
                //rda.InternetUrl = "http://" + remoteIP + "/Test2/sqlcesa30.dll";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 = localConnectString;
                //执行同步,SQL SERVER同步到sqlce
                //参数RdaTrackOption.TrackingOn指示SQL Server Mobile 跟踪对所提取表的所有更改。
                rda.Pull(table, "Select * from " + table, rdaOleDbConnectString, RdaTrackOption.TrackingOn);
            }
            catch (SqlCeException ) {

            }

网友:
设置不对吧

网友:
sqlce 上不能有目标表。

网友:
一般先判断sqlce上是否存在目标表,存在则D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