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系统suspend/resume回来之后立刻进入systemidle

楼主(2009-10-12):
WinCE6系统suspend/resume回来之后立刻进入systemidle
用touch点击开始菜单进入suspend,然后按Power Button使系统resume回来之后,系统会先进入resume状态,紧接着进入systemidle状态,backlight和display都被关掉,需要点一下屏幕才能再进入on状态,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display
power
TOUCH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我猜测:
1. Power Button使系统resume回来之后系统会先进入resume状态
硬件寄存器没有配置正确或者hw有问题,导致重新进入resume,可以找一下哪个原因导致的resume,这个应该好找
2. 紧接着进入systemidle状态
可能是一些系统状态的时间没有配置好,比如注册表中各种状态的转换time错误

网友B:
在睡眠前把PM的注册表延时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