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的问题

楼主(2010-01-26):
2440的问题
刚买的mini2440 刚插电源时能进入lunix的图形界面 但转为nor状态烧入一个测试程序后发现触屏没显示 再转回nand状态后就进不了图形界面了 显示的是白色的屏幕 只是触屏有问题吗 后来又重装了系统但盘里面没有图形界面 只能用超级终端 回忆一下好像轻轻摔过一次 是不是摔坏了
图形
触屏
程序

网友A:
这个 有可能是配套的TFTLCD 上的触摸屏被摔坏了,LCD也可能有点损坏。
当然仅仅是可能啊!!!
楼主有其他朋友买过这样的开发板吗? 建议你找个也有mini2440开发板的朋友,分别跟换下TFTLCD 和主板测试下。就是把你的TFT换到他的板子,看是否好用?
再把他的TFT换到你的主板 测试,看是否好用?
如果实在找不到有mini2440的朋友,就直接找你买的厂家咨询下,
一定注意先说问题,不可先说你摔过,否则厂家很有可能就超你摔过这方面赖。

网友B:
刚刚问了一下厂家 说是烧测试程序时把操作系统给覆盖了 不过我看原理图 nand和nor是两个不同的flash 烧的时候是在nor下烧的啊 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C:
NOR启动烧录的代码不一定就是烧录到NOR,MINI2440的作法应该是NOR启动后一般的操作都是针对NAND的,也就是说你把程序烧到NAND里边去了,NOR一般不去操作的目的是让用户还不会多少东西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开发板进行一些测试。

网友D:
详细看一下开发板的使用手册,应该会有说明的。

网友E:
你是用什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