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不是有效windows CE安装文件

楼主(2010-05-19):
文件不是有效windows CE安装文件
我是用C#进行开发的,直接部署到设备上运行没有问题,但是生成cab安装文件,在设备上安装失败,提示“文件不是有效windows CE安装文件”。系统是wince 5.0
安装
windows
wince
开发

网友A:
安装相应平台的SDK了吗。需要在那个环境下面编译。

网友B:
我直接部署到设置上运行没有问题啊,就是生成CAB文件不行

网友(2010-06-18):
自己搞定了,wince 5.0 不支持压缩安装包的,而我生成的时候选择了压缩安装包,导致出现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