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2440读取SHT11失败,全是0XFF,原因会有哪些呢?

楼主:
ARM9 2440读取SHT11失败,全是0XFF;2440发送命令后,在第九个时钟没有检测到ACK信号。
硬件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一个传感器在其他处理器平台上正常运行。
软件上哪些地方容易出问题?
现在打算从头开始检查,我怎么样来测SHT11已经对处理器的START信号响应?
以下是我的写代码,麻烦大家帮忙看看!
void s_transstart(void)
{
   rGPECON &= ~0xf0000000;
   rGPECON |= 0x50000000; //output 01
   DATA_TO_1();
   Delay(1);
   SCK_TO_0();
   Delay(1);
   SCK_TO_1();
   Delay(1);
   DATA_TO_0();
   Delay(1);
   SCK_TO_0();
   Delay(1);
   SCK_TO_1();
   Delay(1);
   DATA_TO_1();
   Delay(1);
   SCK_TO_0();
   Delay(1);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i;
  rGPECON &= ~0xf0000000;
  rGPECON |= 0x50000000; //output 01
  DATA_TO_1();
  Delay(1);
  SCK_TO_0();
  Delay(1);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CK_TO_1();
    Delay(1);
    SCK_TO_0();
    Delay(2);
  }
  s_transstart();
}

unsigne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rGPECON &= ~0xf0000000;
        rGPECON |= 0x50000000; //output 01

        DATA_TO_1();
        SCK_TO_0();
        Delay(1);

        for(i=0x80;i>0x00;i=(i/2))
          {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if (i & value)
                            DATA_TO_1();//DATA=1;
                    else
                        DATA_TO_0();//DATA=0;
                    Delay(1);
                    SCK_TO_1();//SCK=1;
                   Delay(1);
                    SCK_TO_0();
                Delay(4);
        }

        //change DATA line to input pin,check wether there is an ack
        //The SHTxx indicates the proper reception of a command
        //by pulling the DATA pin low(ACK bit)
        //after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8th SCK clock.
          DATA_TO_1();//DATA=1;
          Delay(1);

          rGPECON &= ~0xc0000000;
        //The DATA line is released(and goes high)after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9th SCK clock.

        SCK_TO_1();//SCK=1;
        Delay(1);
        error=DATA_status();
        printf("error=%x\n",error);
        Delay(1);
        SCK_TO_0();//SCK=0;

          return error;
}

网友:
看网上的很多套代码基本上都一样,按照手册的时序来做就行了,为啥我会遇到这个问题?
硬件上没有问题的话,问题出在哪呢?
对于通信的周期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我基本上是按照其他平台上成功运行的SHT11代码的波形来做ARM平台上的波形的。
唉,不能再瞎试了,先好好想想。
越是遇到问题应该月不能乱。

网友:
SHT11,莫非是温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