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标准的省电模式怎么做?

楼主:
驱动已经把电源管理做好了,默认的休眠模式是否是:3分钟不操作,系统自动休眠?
应用需要做的是否是:休眠时间到了,如果当前不能休眠,则让休眠时间重新计数?
所谓“不操作”,OS是否知道此刻没有播放音乐,没有数据传输?

网友:
不操作应该是指没有鼠标键盘消息
应用如果不想系统休眠,在程序启动改变电源设置,让其永不休眠,退出程序时恢复设置.

网友A:
“不操作”具体指的是这个event没有被触发:
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应用可以在休眠时间到了后再次触发这个event,UserActivity,让系统不进入休眠。

也可以一劳永逸,直接修改电源设置,这个设置在注册表里面,如下:
; Default System Power State Transition Timeout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ACUserIdle"=dword:B4   ;3c ; in seconds
    "AC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AC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BattUserIdle"=dword:B4 ;3c ; in seconds
    "BattSystemIdle"=dword:0    ; in seconds
    "BattSuspend"=dword:0       ; in seconds
; @CESYSGEN ENDIF ; PM_PM_DEFAULT_PDD

更改完注册表之后,记得要update一下系统电源信息,让设置立即生效。

网友B:
楼上的完全正解,建议楼主再看先wince的电源管理的说明,里面有对应的规定与建议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操作”具体指的是这个event没有被触发:
PowerManager/ActivityTimer/UserActivity

应用可以在休眠时间到了后再次触发这个event,UserActivity,让系统不进入休眠。

也可以一劳永逸,直接修改电源设置,这个设置在注册表里面,如下:
; Default System Power State Transition Timeout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Timeouts]
; @CESYSGEN IF PM_PM_DEFAULT_PDD
? ? "ACUserIdle"=dword:B4? ;3c ; in seconds
? ? "ACSystemIdle"=dword:0? ? ? ; in seconds
? ? "ACSuspend"=dword:0? ? ? ? ; in seconds
? ? "BattUserIdle"=dword:B4 ;3c ; in seconds
? ? "BattSystemIdle"=dword:0? ? ; in seconds
? ? "BattSuspend"=dword:0? ? ? ; in seconds
; @CESYSGEN ENDIF ; PM_PM_DEFAULT_PDD

更改完注册表之后,记得要update一下系统电源信息,让设置立即生效。

全让你说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完全正解,建议楼主再看先wince的电源管理的说明,里面有对应的规定与建议的方案。

请问在那里可以找到wince的电源管理的说明?

网友:
我在这里小小的问一下,我想实现电源百分数显示,就像笔记本的电源一样,应该怎么显示呢?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完全正解,建议楼主再看先wince的电源管理的说明,里面有对应的规定与建议的方案。

请问在那里可以找到wince的电源管理的说明?

MSDN

网友:
wince6的电源管理中的睡眠,唤醒和wince5上的是一样的,有几个注册表值可以控制多长时间没有操作就休眠,操作指的是鼠标或者键盘消息,如果期间有这两个消息,则会重新开始记时

拥有各种硬件平台(S3C2410,S3C2440,S3C6410,EP9315,BF536,BF533,AU1200,MX21,MX31, PXA270,PXA310,Omap750,Omap850等)的linux,wince,windows mobile6的bsp移植经验,及各种外设驱动(wifi marvell8686,8688,蓝牙,gps 快速定位,agps,gprs mc75,键盘,lcd,otg,battery,fm,加密芯片at88系列,cmmb,audio,电源管理,半透明叠加,等)开发经验。

已经作过方案包括下面几个:

基于2440的PDA产品,上有GPRS,CDMA,WIFI,蓝牙,电源管理,键盘,音频,支持WinCE5,WinCE6,支持睡眠,唤醒,注册表保存等等

基于ep9315,au1200的广告机方案,实现OSD半透明叠加效果,背景播放DVD影片,中间层显示字幕或者图片,适合做电梯广告机,地铁站台等场合

基于Omap850,PXA270,PXA310的智能手机方案,具备GPS,GPRS,WIFI,BT,等常用智能手机功能,支持Wince6.0, WindowsMobile6

基于Mx21,Bf536等的无线视频传输方案,在linux下,可同时通过wifi无线传输两路D1的视频数据,适合于视频监控等产品

我们是北京地区的开发团队,能根据您的需要合理定制相关软硬件方案,收费合理,如有需求,方案咨询,可联系

目前有Marvell WLAN的8686(岭仪电子是09模块,海华也有相关模块),8688(岭仪是03模块,海华是AW-GH381模块,带有蓝牙)的DEMO板,支持 SPI,SDIO,UART,可直接飞到底板上验证不同接口的传输性能,降低设计的风险,驱动调试好后,再做板,欢迎大家联系。

QQ:740721436
邮件:bluesky.coco@gmail.com

网友D:
晕。怎么老见到楼上的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怎么老见到楼上的广告

我已经把广告删除了

如果他再发,请大家告诉我,封号!!!不过以前的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