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驱动问题

楼主(2010-02-24):
USB 驱动问题
插入USB设备时,打印出如下调试错误: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2, error -32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打印
设备
address
error

网友A:
HOST给DEVICE配置地址时出错?
查下error -32 是什么。

网友B:
查 error -32 代表是什么意思?
另外根据打印信息,找下,具体是哪个函数打印了上述信息,定位流程跑到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