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文字全选变蓝的效果

楼主:
如题,小弟想使用静态文本,当单击控件后文本就被全选变蓝,
EDIT控件有现成的消息,不知道静态控件怎么实现?

网友:
这应该很基本的知识吧,修改字体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是说背景变蓝,文字变白色,不是单纯文字变色,
就是文字被选中后的那种效果。

网友:
http://www.codeguru.com/cpp/controls/staticctrl/ 这里有各种扩展的Static,你可以参考一下 Simple Hyperlink Static Contr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背景变蓝,文字变白色,不是单纯文字变色,
就是文字被选中后的那种效果。

那你有Butto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