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讨论5.0到6.0的移植

楼主:
想做移植已经很久了,这方面的相关文章也看了不少,可是还是不知道从何开始下手:
1,网上下的移植好的BSP直接编译都有错误,是不是和我没有添加相应的组件有关,在进行编译的时候是否应该添加组件?添加哪些相应的组件?
2,看见网上移植的一些步骤,但是在针对一些文件进行修改的时候,这些文件根本找不到,如在: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17/13/e021bf63-a070-4c65-bedd-18b39a73aefc.html中,有人介绍的1)在OAL.H中注释掉下面两个头文件
#include "oal_profiler.h"
#include "oal_nkxp.h"
2)在OAL.H中加入下面两个头文件
#include "oemglobal.h"
等等这类的文件。
3,在网上看了有人也曾提问过,wince5.0移植到wince6.0,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6.0的PQOAL架构,参考6.0下BSp目录结构,直接把5.0的BSP移植到6.0;二是先clone已有的DEVICEEMULATOR(这是wince6.0安装完成后就存在的BSP,是模拟2410的,正好和自己的板子一样,所以就想到这个方法),然后再把原来的5.0BSP移植过来。看了下大多数高手的评论,好像都是第二种方法。
4,我手中现在手中有一块MINI2440的开发板,是基于5.0的,现在我想移植到6.0,但是在一直的第一步看SMDK2440A.PBCXML文件,大多数都是导入SMDK2440A.CEC文件,里面的有一些代码看的不是很懂,比如CecImportGuid=XXX-XXX-XXX-XXX好像和CEC中的GUID根本对不上的。
5,想移植一个bootloader,可是有的有dir目录下有Stepldr,有的不需要编译Stepldr,上网查了下Stepldr感觉和NBOOT差不多,只是引导EBOOT的,在2440里只有4K的大小。Stepldr到底是否需要编译呢?
问题有点多,我还处于朦胧期,希望高手或者有兴趣的人过来看看,指教一下或者交流一下,欢迎留言!

网友A:
我移植过PXA270的。是用原来5.0的BSP直接移植的,修改了OAL的部分。用6.0自带的BSP修改没有成功。bootloader还是使用5.0的bootloader,没有做移植,因为没有成功,哈。

网友B:
5.0的EBOOT与6.0的是通用的,不必费时间,2440的开发板6.0大把的,可以说随便改改,一天就能搞掂吧.我的2410就烦了,足足晕了我一个星期才搞掂,移植完后发现2410的EBOOT没有BOOTPART,又晕了一个星期把2440的EBOOT改到2410上面来,现在BINFS+HIVE都改得差不多了,呵呵,惨呀,想对于楼主,楼主真的辛运多了.

网友:
主要是OAL层的东东,问googleman吧

网友C:
有人 移植过 mini 2440 的WinCE6 BSP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408907
可以 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移植过PXA270的。是用原来5.0的BSP直接移植的,修改了OAL的部分。用6.0自带的BSP修改没有成功。bootloader还是使用5.0的bootloader,没有做移植,因为没有成功,哈。

PXA270处理器也是一代经典。嘿嘿,只是使用过,感觉好强悍。

网友:
引用 网友D:
PXA270处理器也是一代经典。嘿嘿,只是使用过,感觉好强悍。

好像周立功的都是用PXA250,270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 移植过 mini 2440 的WinCE6 BSP了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408907
可以 参考下。

恩,这个我下了,编译出错,不知道该选那些组件,还有就是路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的EBOOT与6.0的是通用的,不必费时间,2440的开发板6.0大把的,可以说随便改改,一天就能搞掂吧.我的2410就烦了,足足晕了我一个星期才搞掂,移植完后发现2410的EBOOT没有BOOTPART,又晕了一个星期把2440的EBOOT改到2410上面来,现在BINFS+HIVE都改得差不多了,呵呵,惨呀,想对于楼主,楼主真的辛运多了.

可是还有OAL层和驱动层啊,尤其是OAL,6.0和5.0还是做了很大的改动的,能说的详细点吗?物品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多指教!

网友B:
参考此帖: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0/29/1322509.html
你下一个WINCE6。0的BSP,把注册表和驱动清掉,只跑OAL,OAL调试好后,然再一个驱动一个驱动加上去,这样相比从5。0到6。0容易得多.不要想一下子整个BSP都能跑通,这是很不可能的,多的开发板硬件都是不同的哦.

网友E:
如果5.0下的BOOT可用,可以继续用。先调试OAL后,后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此帖: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10/29/1322509.html
你下一个WINCE6。0的BSP,把注册表和驱动清掉,只跑OAL,OAL调试好后,然再一个驱动一个驱动加上去,这样相比从5。0到6。0容易得多.不要想一下子整个BSP都能跑通,这是很不可能的,多的开发板硬件都是不同的哦.

恩恩,我发现这个博客不错,收藏了,这两天研究下,你提的意见很到位,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5.0下的BOOT可用,可以继续用。先调试OAL后,后面的工作就好做了。

你的意思是5.和6.0的bootloader可以共用,也就是说不用考虑之间的移植了,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OAL调通是嘛?

网友D:
sunrain_hjb的博客讲了方法,我后来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一周时间搞定。

OAL——》桌面——》touch——》其他驱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nrain_hjb的博客讲了方法,我后来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一周时间搞定。

OAL——》桌面——》touch——》其他驱动即可

恩恩,先结贴,感谢各位给我的热情答复,我先按照你们的方法去做,有了什么问题或者结果再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