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控制iPod

楼主:
有人做过串口通信控制iPod吗?都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啊?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看一下数据手册即可控制,不难的

网友B:
看来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数据手册了?

网友C:
你用过超级终端吗?用过的话就不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数据手册了?

在网上可以找到数据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一下数据手册即可控制,不难的

在网上可以找到数据手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过超级终端吗?用过的话就不难啊。

没有用过。

网友D:
你用个能和IPOD通信的程序,抓下他们的联络数据,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细节。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个能和IPOD通信的程序,抓下他们的联络数据,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细节。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