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加入FIQ处理函数

楼主:
 我用的是mini2440提供的ucos代码,
我想在ucos中加入FIQ处理函数。
在2440init.s做了一些修改,
异常向量表中FIQ的跳转修改为
b    FIQ_HANDLE
跳转到
    IMPORT Handler_FIQ
FIQ_HANDLE
    stmfd    sp!,{r0-r3,lr}
    mrs        r3,spsr
    stmfd    sp!,{r3}
    bl        Handler_FIQ
    ldmfd    sp!,{r3}
    msr        spsr_cxsf,r3
    ldmfd    sp!,{r0-r3,pc}^

Handler_FIQ是FIQ的处理函数,但运行后,当产生FIQ中断,程序死了。

void Handler_FIQ(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beep(1);
    delay(100);
    beep(0);

    rEINTPEND = rEINTPEND;
    rSRCPND =rINTPND;
    rINTPND = rINTPND;
    OS_EXIT_CRITICAL();
}

为什么会这样?
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怎么没人啊~~急啊

网友:
初步看,可能是清中断的地方有问题:

FIQ中断产生后,INTPND不会置位的。
所以下面这样写是不会清除中断的
rSRCPND =rINTPND;
没有清中断,当恢复中断后,立马又进入FIQ处理程序,相当于死循环一样了。

网友:
W1jjyJMCLi3zDjf9Vy8WFLAlFDK4o

SyJg6oxRGGoo8CGUvYwuoJlNRd0m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