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过TD035STEE1,老白屏,该怎么点亮啊?

楼主(2010-04-01):
请问有用过TD035STEE1,老白屏,该怎么点亮啊?
s3c2416芯版上换用TD035STEE1,怎么调都是白屏,串行口不知道该初始化哪些东西,文档说明不详细,有搜到到xingjling兄用过,用过没用过的帮帮忙啊。
酒店
娱乐

网友A:
还是要找说明文档看看命令才行,找供应商要文档。

网友B:
有一份文档,只有指令参数列表,没有参数的详细说明,再找不到详细的了

网友C:
找找 TD035STEE1 同控制器IC的其他LCD的技术手册。
对于LCD,关键是LCD的控制器,
只要LCD的控制器是一样的,其对应的配置是都一样。

网友D:
没有技术手册是没办法通信的

网友:
手册网上找的,我现在的状况跟xingjling兄遇到的一样,不过我用的是芯片是s3c2416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14/10/7491ddaa-6f35-4c38-b52a-546b747cad27.html
我以为屏有问题,去换了一块屏,应该不会是坏的。

网友E:
我现在也在搞一款统宝的屏,我是用LPC2119的GPIO模拟SPI给它进行初始化的,能够点亮,但是不幸的是显示不正常,明明是240行,显示的时候却是隔行显示,整屏只显示120行就没了,横坐标也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初始化时有什么参数没设对,技术手册上关于命令的说明太少了,控制芯片资料网上也找不到,郁闷。

网友F:
唉,我都想放弃了,请问sansi3434兄在SPI上初始化了哪几项点亮起来的?

网友G(2010-05-09):
楼上加我QQ:121948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