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下使用IE怎么保存网页?

楼主:
我使用wince 5.0 的系统,使用ie进行网页浏览,但是似乎没有保存网页的功能,如何进行网页的保存呢?

网友A:
工具-》收藏-》收藏本网页

网友:
只要提供过IE,就和PC上,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收藏-》收藏本网页

就是这样子

网友:
系统应该需要hive功能的吧,才能实现关机后的保存。

并且需要挂起操作的!

网友B:
不对呀,我的菜单栏里面如下:

工具-〉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
             -〉整理收藏夹

没有"收藏本网页"这个菜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我的菜单栏里面如下:

工具-〉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
? ? ? ? ? ?  -〉整理收藏夹

没有"收藏本网页"这个菜单呀?
差不多, 反正这样就可以保存网页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只能保存该网页的ip地址,不能保存该网页的内容阿?
我是想保存该网页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地址!?

网友:
把网页保存了 打开就是网页的内容啊,跟XP下的是一样的啊

网友:
cfanlwn,不知道我下面的描述,是好理解:

加入到收藏夹只是把该网页的ip地址做成了一个快捷方式,并没有保存该网页的内容,也就是说在网络没有连接的情况下,是无法打开该网页的内容的。
我希望保存网页后,即便是没有连接网络,我也能打开该网页,浏览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