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 能开发wince吗?

楼主:
如题,在线等回复

网友:
应用开发安装相应的SDK即可。
另外VS2008 不支持PB 6.0

网友A:
不知楼主所说的"开发wince"是指什么
1 做基于CE的上层应用程序
     只要你有相应硬件平台的SDK,用EVC,VS2003,VS2005和VS2008都是可以的.
2 开发或移植BSP
     如果是CE5.0或以下,要用PB, CE6.0就用vs2005, 6.0的确良PB已经集成到vs2005中了,
     但是没有集成到vs2008下. 估计以后微软会考虑集成.

网友B:
我用evc4编译程序后出现如下错误。

Downloading files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可我在模拟器属性界面无法设置startup server,该项为空,下拉列表为空,后面的Configure按钮为灰色,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试试用PPC2003,VS2008安装后就有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主要还是在无法设置startup server,请问如何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evc4编译程序后出现如下错误。

Downloading files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Th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connection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make sure Emulator Startup Server is running and retry the download by Rebuild All or Update Remote Output File(s).
Also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the correct platform.
Failed downloading.

可我在模拟器属性界面无法设置startup server,该项为空,下拉列表为空,后面的Configure按钮为灰色,请问如何解决?
不仅仅是平台的设置问题,我觉得是你平台选择错误导致出现这个错误。标红的部分都为错误原因,楼主多检查检查吧…

网友:
创建工程时候  smart device 那项就是

网友:
vs2010支持pb6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所说的"开发wince"是指什么
1 做基于CE的上层应用程序
? ?  只要你有相应硬件平台的SDK,用EVC,VS2003,VS2005和VS2008都是可以的.
2 开发或移植BSP
? ?  如果是CE5.0或以下,要用PB, CE6.0就用vs2005, 6.0的确良PB已经集成到vs2005中了,
? ?  但是没有集成到vs2008下. 估计以后微软会考虑集成.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