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 DDK 如何连接一个中断?(KInterrupt?)

楼主:
我只找到了KInterrupt这个类:但是问题出现如下

KInterrupt::Initialize 两种 格式
FORM 2: (WDM)

VOID
   Initialize(
   KIRQL irql,
   ULONG vector,
   KINTERRUPT_MODE Mode,
   BOOLEAN bShareVector=FALSE,
   KAFFINITY affinity=1,
   BOOLEAN bSaveFloat=FALSE
);

我用了 m_irq_testInterrupt.Initialize(DISPATCH_LEVEL, 0x09, LevelSensitive, TRUE, 1, FALSE);//0x09 x86键盘中断
结果 m_irq_testInterrupt.IsValid()返回 false
这个我用法错误在哪里?

FORM 3:

NTSTATUS Initialize(
   PCM_RESOURCE_LIST pResourceList,
   ULONG Ordinal=0,
   BOOLEAN bSaveFloat=FALSE
);

pResourceList是从哪里设置的?

网友:
额,就是我要在windowsxp下写一个驱动,要控制中断,然后我就找到了DDK的 KInterrupt这个类,但是用这个类初始化的时候出现了以上的障碍,希望能有人帮我解决下,或者提供其他方法来控制中断

网友:
顶,回复内容是太短了!

网友:
very easy,please look below:
NTSTATUS AtmposDevice::OnStartDevice(KIrp I)
{
#if dbg
        t << "Entering AtmposDevice::OnStartDevice\n";
#endif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add by zhanghuanxin--------
        PIO_STACK_LOCATION stack;
        PCM_PARTIAL_RESOURCE_LIST                prsListTrans;
        PCM_PARTIAL_RESOURCE_DESCRIPTOR rsTrans;

        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I.m_Irp);
        prsListTrans = &stack->Parameters.StartDevice.AllocatedResourcesTranslated->List[0].PartialResourceList;
        rsTrans = &prsListTrans->PartialDescriptors[0];
        intl = (KIRQL)rsTrans->u.Interrupt.Level;
        intv = rsTrans->u.Interrupt.Vector;
        inta = rsTrans->u.Interrupt.Affinity;
m_Irq.Initialize(
                intl,
                intv,
                LevelSensitive,
                TRUE,
                inta,
                FALSE
                );
                t<<"-----------intv:"<                 t<<"-----------inl:"<                 t<<"-----------in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