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unsigned)后面加个函数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02):
新手提问(unsigned)后面加个函数什么意思?
最近搞了块S3C2410的开发板,在REALVIEW自带的程序中看到了2410初始化得代码,有一个句甚是不解
pISR_EINT0 = (unsigned) break_point;
pISR_EINT0好像是定义在外部RAM的一个变量,break_point是一个不带参数和返回值得函数,以上的程序应该怎么理解呢?
请高手帮忙解答!
程序
开发

网友A:
函数名是一个地址,unsigned是 unsigned int 的简写。
综上,我的理解是:将void break_point(void)函数的地址强制转换为unsigned int并赋值给pISR_EINT0。
over

网友B:
有啥不好理解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赋值嘛 只不过值是一个函数的地址而已, 因为pISR_EINT0是unsigned, 所以要转换一下.

网友C:
这个是函数指针的用法
你可以查查相关函数指针的内容
至于为何用unsigned,是和你的IDE有关的。
lz可以把源程序中的unsigned去掉,然后编译一下,看出现什么warning或者error,然后查找原因,就知道为何是要加unsigned了

网友D:
类型强制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