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windowsxp上开发的程序能否在Windows XP Embedded 上直接运行?

楼主:
如题。如果不能,那应该怎样移植?

网友:
Windows XP Embedded是什么啊?指点下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的。如果不行,就是你所定制的XPE有缺相关的库,你按你程序运行时的提示加入即可。

网友:
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的,这也是他的最大优势。驱动几乎都是现成的,你只要专心做应用就好了。

网友A:
关键在于应用依赖的组件在定制XPE时是否被增加到系统中

网友:
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在于应用依赖的组件在定制XPE时是否被增加到系统中

正解,一般是不能够运行的。

网友:
我的理解:
体系结构不同,目标程序不能兼容的,但是重新编译一下的工作量不大。

网友:
樓上的, 怎么叫體系不同? 我所見過的winxp embedded都跑在atom這種處理器上 都是X86結構的
我在xpe上裝過很多xp上的程序 還沒有發現不能運行的

网友:
哦,看来xp embed是用于x86处理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