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RM技术
arm开发板选择的疑问
Jiao
Jiao

网友A(2009-08-25):
arm开发板选择的疑问
我买了本周立功嵌入式的书他上面的列子是用ads1.2集成开发环境easyarm2200教学实验平台。我想问一下easyarm2200的开发板能否用三星44B0代替,即我能不能用本来针对easyarm2200的程序,用在44B0上?如果不能,两者之间编程差别大不大?
PS:小弟刚刚开始学ARM,问题弱智还请见谅
编程
开发
程序
教学

网友B:
怎么说呢?个人的理解是:虽然两块板子都是ARM7的体系结构,但是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毕竟一个是开发板子一个是实验箱,实验箱的外围设备会有很多,而且个人感觉要比板子稳定点,你照着书在实验箱上能调通,但是在板子上不一定能调通。
不过开发的思路应该是一致的。
剩下的希望其他路过的牛人给你介绍下吧。

网友C:
替代的首要原则是pin to pin兼容,显然LPC2200和s3c44b0是不兼容的,自然不能替代
另外,2200系列是nxp的产品,44b0是三星的产品,二者不同的厂家,寄存器很可能完全不同,地址空间的分配也大不相同,因此程序也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D:
理解深刻的话,可以调通

网友E:
谢谢楼上3位,那看周立功的书是否一定要买和他书中一样的板子呢,我只有44B0

网友F:
你看ZLG的书,那最好是买他相关的板子,因为都是基于他自己板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