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减小NK镜像大小且不做multi-bin的前提条件下,如何节省内存?

楼主:
首先,我们目前的nandflash驱动无法完成multi-bin,无法采用这种方式来扩大可用内存。
其次,我不想过多地裁剪NK镜像,目前该镜像要占用50M左右的内存。
再次,我们还为JPEG和framebuffer等预留了16M的内存。
系统启动以后,总的128M内存,只剩下45M左右可用了。

各位达人,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节约内存?我希望最起码可以达到60左右的可用内存。

网友:
如果这样,只能扩物理内存了。嘿嘿。

网友:
NK镜像占用50M左右的内存。这个有点太大了吧,不知道你是应用在什么方面的,我用一般加中文,IE等才十几兆,应该可以优化减少镜像。

网友:
把内存加大
镜像有点吓人

网友:
字体是不是压缩的?

网友:
输入法字库是不是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加大
镜像有点吓人

如果加上word,pdf,flash,金山词霸等各种应用程序,那么大也不奇怪啊。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除了增加物理内存。另外尽量精简一下吧,能压缩的都压缩一下。

网友:
50(NK) + 16(FrameBuffer) + 45(FreeSpace) = 111

128 - 111 = 17

故想办法把那不见的 17 MB 找回来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 没有错的答案不见得是有用的答案. ^_^y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SDRAM  可以设置 AUTOSIZE=ON
并且可以选择软键盘支持中文

网友:
你都把条件明白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选择。
为什么不能实现binfs呢?
我觉得这个你是要花时间来考虑的。
要不就细心的裁剪NK。
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把条件明白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选择。
为什么不能实现binfs呢?
我觉得这个你是要花时间来考虑的。
要不就细心的裁剪NK。
没有其他的办法。

binfs需要nandflash驱动和E-BOOT的支持,微软新的MDD+PDD架构的nandflash驱动还没有匹配的E-BOOT,所以无法实现multi-bin。

网友:
实现Binfs跟Eboot没有太大的关系,Eboot只是建立相应的Binfs Partition,然后烧入Image而已,这个实现起来根本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好

网友:
17 M
楼主检查下Object Store, 那里会分配一些内存的,可以调整下点节约点内存出来
还有NK占用的内存是不是太大了,想办法优化少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RAM? 可以设置 AUTOSIZE=ON
并且可以选择软键盘支持中文

AUTOSIZE=ON的配置,是不是看上去把内存搞大了,实际上系统更慢了(因为这时候它把RAWIMAGE的空间给释放出来了,如果需要加载新东西,它需要再次读NAND。。。)

不太懂,跟贴问下,谢谢。

网友:
请教hzdysymbol

我现在想实现binfs。有一些困扰,请帮忙解答,多谢啊

目前情况如下:

1:我下载的是nb0格式文件,从sd卡下载。目前已经生成了xip.nb0

2:xip.nb0里面有xipkern.nb0(含有nk.exe),oemdriver.nb0,app.nb0,chain.nb0

3:我选择是hive based registry和rom only filesystem

4:我想把flash分成binfs和fat两个分区

问题如何:
1:如果我的boot占有4个block,bsp args占有一个block,那么MBR是不是放在第6个blcok?
2:这个MBR是不是只负责binfs分区,如果搞fat分区,还需要一个mbr?
3:请问mbr里面的4个partition entry如何填充?partition entry的内容是不是就是xip.nb0中的四个nb0文件?

网友:
把内存加大
镜像有点吓人!!

还不如安装EXP

网友D:
楼主不会怕麻烦吧,BINFS没有想像中那么复杂,无论是MDD+PDD还是FAL+FMD,都有变通的方法实现,至少我知道已经有人实现了MDD+PDD上的MULTIX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怕麻烦吧,BINFS没有想像中那么复杂,无论是MDD+PDD还是FAL+FMD,都有变通的方法实现,至少我知道已经有人实现了MDD+PDD上的MULTIXIP

是吗?头一次听说,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E:
引用楼主 fjx1982441 的回复:

其次,我不想过多地裁剪NK镜像,目前该镜像要占用50M左右的内存。

不会吧,系统镜像会占用这么多内存,通常被占用的内存与镜像文件大小相当的。

LZ,最好将没有被系统释放的内存释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楼主 fjx1982441 的回复:

其次,我不想过多地裁剪NK镜像,目前该镜像要占用50M左右的内存。

不会吧,系统镜像会占用这么多内存,通常被占用的内存与镜像文件大小相当的。

LZ,最好将没有被系统释放的内存释放出来

我们的镜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