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第一个Block有Sector坏区

楼主:
使用K9F1G08烧写Bootloader的时候第一个Block的Sector的第一个字节写进去的跟读出来的不一样,后面几个Sector都有一些数据不一样的。
  望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这个情况,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电路设计,驱动能力,电路焊接和电路板布局布线的问题了。
如果是新的IC,先要假定IC是好的,考虑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现在是在开发板上做的

网友:
而且以前是好的,就是用Eboot擦除了一下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写之前一定要先擦,这点确认了吗?

网友:
写之前先擦这个动作肯定是做的,不然写进去肯定不对的。
因为之前都是调试好的。就是用Eboot下载了个OS之后才出现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Eboot擦除flash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不要沉下去。。。。。。

网友A:
nandflash 第一个block理论上不会有坏点的(手册上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flash 第一个block理论上不会有坏点的(手册上说的)

是的,但是就是写进去跟读出来的不一样诶。郁闷。

网友:
可以试一试其他几个BLOCK,那样可以证明你的代码没有问题。

网友:
有的block是可以的。

网友:
nand产家保证第一个block在出厂时是OK的但是并没有保证在以后的使用中不会坏,所以不如换个新的FLASH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