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有关工控嵌入式的问题)!!!

楼主:
最近得到一块嵌入式的板子,搞不懂,朋友说像你这种菜鸟就别搞了,没戏。郁闷ING。 请教各位高手,给点建议,此板如何应用?还需要什么配件?如需系统的话,安装什么系统?
此帖非广告贴,板子应该是02年产的,已经停产了,下面为网上找到的具体参数,请高手帮忙?!

"3.5"" NS Geode 嵌入式工业主板,带 LAN,Audio、D.O.C、支持 VGA/LCD/LVDS"
产品规格
功能 3.5 GX1 300MHz主板,支持CRT/LCD,网卡、声卡
CPU NS Geode GX1-300MHz
芯片组 NS CS5530A
内存 1x144Pin SO-DIMM插槽
BIOS AWARD
电子盘 DOC,CF TypeI接口
看门狗 1~63秒
扩展接口 1x16bit PC/104接口
电源要求 +5V-3.0A (AT)
I/O
主要I/O 1xE-IDE(ATA33)
1xFDD(2.0mm),PS/2键盘鼠标接口,
1xRS232C
1xRS232C/485,1x打印口
红外线 支持
网络 Realtek RTL8100, 10/100Mbps 网卡
声卡 AC97解码,支持麦克风/线入/线出
USB 2xUSB 1.1兼容
显示
显示芯片 NS CS5530A图像引擎
显存 共享到4M
解析度 CRT:1280x1024
LCD:1024x1024
显示接口 15Pin D型接口

网友:
板子应该是02年产的,已经停产了,

现在你手头有配套的资料。最主要的是硬件原理图 和软件源代码吗?
如果没有,搞起来的确难度很大啊。

网友:
是呀,如果没有开发板相关资料,就是大牛也很难搞呀。

网友A:
现在手里只有板子的驱动程序(98、NT、CE、LINUX),还有一份PDF关于板子的介绍的,里面大致说了板子各插件引脚定义。至于板子附带光盘,我这没有,所以想大家请教阿,看有没有用过的,或者会使用的阿!

网友:
其实主要还是想通过这块板子学习linux嵌入式,由于刚入门,摸不到头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里只有板子的驱动程序(98、NT、CE、LINUX),还有一份PDF关于板子的介绍的,里面大致说了板子各插件引脚定义。至于板子附带光盘,我这没有,所以想大家请教阿,看有没有用过的,或者会使用的阿!

没有用过,没有单板的原理图,就不知道GPIO 和总线 ,CS怎么分配,
这样做起来,都不知道怎么控制了。

帮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里只有板子的驱动程序(98、NT、CE、LINUX),还有一份PDF关于板子的介绍的,里面大致说了板子各插件引脚定义。至于板子附带光盘,我这没有,所以想大家请教阿,看有没有用过的,或者会使用的阿!

还有一份PDF关于板子的介绍的,里面大致说了板子各插件引脚定义 有管教定义 就可以知道硬件怎么连接的啊,每个光盘资料 反正是比较麻烦,可以问问厂家 看还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插上内存,接好显示器,和PC机一样的用,装个98 或者 E-XP

PS:以前用过INTEL的一款主频400MHZ的工控板,可以玩星际的,呵呵

网友:
资料是关键,总不能自己去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