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加入一个串口驱动导致启动不了,大伙帮忙看看。

楼主:
按照http://www.hzlitai.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1487&pid=67161&page=1&extra=#pid67161

提示加入,没有想到在系统启动的时候不停的打印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8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4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2)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8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4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2) - device was closed

不知道咋回事,汗。

EvaluateEventFlag 源码在这里,但是我都没有启动完系统,也没有应用去操作它啊。真晕。
/* ****************************************************************
*
* Win32 Comm Api Support follows.
*
* @doc EXTERNAL
*/

// ****************************************************************
//
// @func VOID | EvaluateEventFlag | Evaluate an event mask.
//
// @parm PHW_INDEP_INFO | pHWIHead  | MDD context pointer
// @parm ULONG    | fdwEventMask | Bitmask of events
//
// @rdesc No return
//
// @remark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PDD (and internally in the MDD
//   to evaluate a COMM event.  If the user is waiting for a
//     COMM event (see WaitCommEvent()) then it will signal the
//   users thread.
//
VOID
EvaluateEventFlag(PVOID pHead, ULONG fdwEventMask)
{
    PHW_INDEP_INFO  pHWIHead = (PHW_INDEP_INFO)pHead;
    PLIST_ENTRY     pEntry;
    PHW_OPEN_INFO   pOpenHead;
    DWORD           dwTmpEvent, dwOrigEvent;
    BOOL            fRetCode;

    if ( !pHWIHead->OpenCnt ) {
        DEBUGMSG (ZONE_EVENTS|ZONE_ERROR,
                  (TEXT("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x) - device was closed\r\n"),fdwEventMask));
        SetLastError (ERROR_INVALID_HANDLE);
        return;
    }

    DEBUGMSG (ZONE_EVENTS, (TEXT(" CommEvent - Event 0x%X, Global Mask 0x%X\r\n"),
                            fdwEventMask,
                            pHWIHead->fEventMask));

    // Now that we support multiple opens, we must check mask for each open handle
    // To keep this relatively painless, we keep a per-device mask which is the
    // bitwise or of each current open mask.  We can check this first before doing
    // all the linked list work to figure out who to notify
    if ( pHWIHead->fEventMask & fdwEventMask ) {
        pEntry = pHWIHead->OpenList.Flink;
        while ( pEntry != &pHWIHead->OpenList ) {
            pOpenHead = CONTAINING_RECORD( pEntry, HW_OPEN_INFO, llist);
            pEntry = pEntry->Flink;  // advance to next

            EnterCriticalSection(&(pOpenHead->CommEvents.EventCS));
            // Don't do anything unless this event is of interest to the MDD.
            if ( pOpenHead->CommEvents.fEventMask & fdwEventMask ) {
                // Store the event data
                dwOrigEvent = pOpenHead->CommEvents.fEventData;
                do {
                    dwTmpEvent = dwOrigEvent;
                    dwOrigEvent = InterlockedExchange(&(pOpenHead->CommEvents.fEventData),
                                                      dwTmpEvent | fdwEventMask) ;

                } while ( dwTmpEvent != dwOrigEvent );

                // Signal the MDD that new event data is available.
                fRetCode = SetEvent(pOpenHead->CommEvents.hCommEvent);
                DEBUGMSG (ZONE_EVENTS, (TEXT(" CommEvent - Event 0x%X, Handle 0x%X Mask 0x%X (%X)\r\n"),
                                        dwTmpEvent | fdwEventMask,
                                        pOpenHead,
                                        pOpenHead->CommEvents.fEventMask,
                                        fRetCode));

            }
            LeaveCriticalSection(&(pOpenHead->CommEvents.EventCS));
        }
    }

    return;

以前的串口驱动是我移植4.2 的到5.0的,现在发现很多bug想重新弄标准5.0的,就出现如上的问题了。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EvaluateEventFlag 看看哪里call了这函数?函数体看不出来问题。因为已经正确执行了。
要看看call这个函数的地方了。

网友:
先帮你顶下,吃了饭再来看

网友A:
嗯,按立宇泰论坛上弄的,当年我也是按这个方法弄也没有搞起来,迷茫中......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友情帮顶!!!

网友:
没有改过 在4.2下倒是改过 都是可以的
当时要改cfw.c  armint.c   oalintra.inc   oalintr.h   oalintr.inc   platform.reg ser2410_hw.c  ser2410_ser.c

网友:
楼主的2440支持KITL么,跟踪一下到底从哪里开始导致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按立宇泰论坛上弄的,当年我也是按这个方法弄也没有搞起来,迷茫中......

我把别的开发板的驱动弄上去,照样是这样,汗死了。
看来这次要深入学习了。

网友:
if ( !pHWIHead->OpenCnt ) {
        DEBUGMSG (ZONE_EVENTS|ZONE_ERROR,
                  (TEXT("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x) - device was closed\r\n"),fdwEventMask));
        SetLastError (ERROR_INVALID_HANDLE);
        return;
    }

打印的是这个信息,说明这个出错了,郁闷KITL 就会经常导致LCD 白屏,用不了。好像是这个LCD 驱动IC质量不行,只能用最土的方法解决它。

网友: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8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40) - device was closed
EvaluateEventFlag (eventMask = 0x2) - device was closed
就3个串口,DeviceArrayIndex=0x2,0x40,0x80,那么你从那个串口打印输出的?
没屏蔽调试串口?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帮你顶下!

网友:
再来看看。帮顶下。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
BOOL CSerialPDD::EventCallback(ULONG fdwEventMask,ULONG fdwModemStatus)
{
    EvaluateEventFlag(m_pMdd,fdwEventMask);
    if (!IsOpen() && ((fdwEventMask & EV_RLSD)!=0 && (fdwModemStatus & MS_RLSD_ON)!=0)) {
        DEBUGMSG (ZONE_EVENTS,
                  (TEXT(" CSerialPDD::EventCallback (eventMask = 0x%x, modemstatus = 0x%x) - device was closed\r\n"),
                  fdwEventMask,fdwModemStatus));
        CeEventHasOccurred (NOTIFICATION_EVENT_RS232_DETECTED,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Failed to release sysintr value for uart interrupt.\r\n")));

    return TRUE;
}
呵呵,在这里被调用了。我先看看咋回事。呵呵。

网友:
学习了,帮GoogleMan顶贴,哈哈…

网友:
谷歌男换头像了.....- -

网友:
#define   EV_RXCHAR                       0x0001     //   Any   Character   received
#define   EV_RXFLAG                       0x0002     //   Received   certain   character
#define   EV_TXEMPTY                      0x0004     //   Transmitt   Queue   Empty
#define   EV_CTS                          0x0008     //   CTS   changed   state
#define   EV_DSR                          0x0010     //   DSR   changed   state
#define   EV_RLSD                         0x0020     //   RLSD   changed   state
#define   EV_BREAK                        0x0040     //   BREAK   received
#define   EV_ERR                          0x0080     //   Line   status   error   occurred
#define   EV_RING                         0x0100     //   Ring   signal   detected
#define   EV_PERR                         0x0200     //   Printer   error   occured
#define   EV_RX80FULL                          0x0400     //   Receive   buffer   is   80   percent   full
#define   EV_EVENT1                       0x0800     //   Provider   specific   event   1
#define   EV_EVENT2                       0x1000     //   Provider   specific   event   2

看你的打印信息,出现的事件分别是以下事件:
EV_ERR, EV_BREAK, EV_RXFLAG 80h 40h 2h
我们再来看看cserpdd.cpp以及pdds3c2440_ser.cpp源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事件都是在CPdd2440Uart::GetLineStatus()中调用EventCallback()发送出去的..
而唯一能让GetLineStatus()函数反复调用的就是下面这个函数了

ULONG   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PUCHAR pRxBuffer,ULONG *pBufflen)
{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pRxBuffer=%x,*pBufflen=%x\r\n"),
        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
    DWORD dwBytesDropped = 0;
    if (pRxBuffer && pBufflen ) {
        DWORD dwBytesStored = 0 ;
        DWORD dwRoomLeft = *pBufflen;
        m_bReceivedCanceled = FALSE;
        m_HardwareLock.Lock();

        while (dwRoomLeft && !m_bReceivedCanceled) {
            ULONG ulUFSTATE = m_pReg2440Uart->Read_UFSTAT();
            DWORD dwNumRxInFifo = (ulUFSTATE & (0x3f<<0));
            if ((ulUFSTATE & (1<<6))!=0) // Overflow. Use FIFO depth (16);
                dwNumRxInFifo = SER2440_FIFO_DEPTH_RX;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ulUFSTATE=%x,UTRSTAT=%x, dwNumRxInFifo=%X\r\n"),
                ulUFSTATE, m_pReg2440Uart->Read_UTRSTAT(), dwNumRxInFifo));
            if (dwNumRxInFifo) {
                ASSERT((m_pReg2440Uart->Read_UTRSTAT () & (1<<0))!=0);
                while (dwNumRxInFifo && dwRoomLeft) {
                    UCHAR uLineStatus = GetLineStatus();
                    UCHAR uData = m_pReg2440Uart->Read_URXH();
                    if (DataReplaced(&uData,(uLineStatus & UERSTATE_PARITY_ERROR)!=0)) {
                        *pRxBuffer++ = uData;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
                    dwNumRxInFifo --;
                }
            }
            else
                break;
        }
        if (m_bReceivedCanceled)
            dwBytesStored = 0;

        m_HardwareLock.Unlock();
        *pBufflen = dwBytesStored;
    }
    else {
        ASSERT(FALSE);
    }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pRxBuffer=%x,*pBufflen=%x,dwBytesDropped=%x\r\n"),
        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dwBytesDropped));
    return dwBytesDropped;
}

而这个函数是被pdd层的
ULONG HWRxIntrHandler(
  PVOID pContext,
  PUCHAR pTargetBuffer,
  PULONG pByteNumber
); // This function handles serial port interrupts.
函数所调用的, cserpdd.cpp中可以看到他的实现

ULONG
SerRxIntr(
         PVOID pHead,                // @parm Pointer to hardware head
         PUCHAR pRxBuffer,           // @parm Pointer to receive buffer
         ULONG *pBufflen             // @parm In = max bytes to read, out = bytes read
         )
{
    DEBUGMSG (ZONE_READ|ZONE_EVENTS,(TEXT("+SerRxIntr( 0x%X,0x%X,0x%X)\r\n"),
            pHead,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
    DWORD dwReturn=0;
    CSerialPDD * pSerialPDD  = ( CSerialPDD * )pHead;
    if (pSerialPDD)
        dwReturn = pSerialPDD->ReceiveInterruptHandler(pRxBuffer,pBufflen);
    DEBUGMSG (ZONE_READ|ZONE_EVENTS,(TEXT("-SerRxIntr( 0x%X,0x%X,0x%X) return 0x%X\r\n"),
            pHead,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dwReturn));
    return dwReturn;
}

LZ查查是不是某种原因导致串口一直在触发中断?

网友B:
多谢楼上,我刚才查找原因。
发现
不止楼上所说的。
很多地方调用了EventCallback,如下:
一、CSerialPDD::SetReceiveError(ULONG ulNewErrors)
二、CPdd2440Uart::GetLineStatus()
三、CSerialPDD::DataReplaced
四、CSerialPDD::SetReceiveError

晕倒,再看。呵呵。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了。

网友C:
DataReplaced 是被ReceiveInterruptHandler()调用的
GetLineStatus是被GetLineStatus调用的..
呵呵
最终都是因为触发了中断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Replaced 是被ReceiveInterruptHandler()调用的
GetLineStatus是被GetLineStatus调用的..
呵呵
最终都是因为触发了中断引起的..

快了,呵呵。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开启红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开启红外!

这个串口不是红外的,本来是做debug串口的,并且这个串口啥都没有接,外面三根线的,接个GPS模块的,
怎么会不停的执行ReceiveInterruptHandler
怪事了。只要我不加载这个 uart1 就能启动,没有啥问题,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开启红外!

这个串口不是红外的,本来是做debug串口的,并且这个串口啥都没有接,外面三根线的,接个GPS模块的,
怎么会不停的执行ReceiveInterruptHandler
怪事了。只要我不加载这个 uart1 就能启动,没有啥问题,神了。

楼主是要将调试串口改为普通的功能串口?
这个曾在PXA270的WinCE5.0上改过,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开启红外!

这个串口不是红外的,本来是做debug串口的,并且这个串口啥都没有接,外面三根线的,接个GPS模块的,
怎么会不停的执行ReceiveInterruptHandler
怪事了。只要我不加载这个 uart1 就能启动,没有啥问题,神了。

楼主是要将调试串口改为普通的功能串口?
这个曾在PXA270的WinCE5.0上改过,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恩,是插上GPS就会,我没有插上就好了,感觉不至于啊,这是三根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开启红外!

这个串口不是红外的,本来是做debug串口的,并且这个串口啥都没有接,外面三根线的,接个GPS模块的,
怎么会不停的执行ReceiveInterruptHandler
怪事了。只要我不加载这个 uart1 就能启动,没有啥问题,神了。

楼主是要将调试串口改为普通的功能串口?
这个曾在PXA270的WinCE5.0上改过,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恩,是插上GPS就会,我没有插上就好了,感觉不至于啊,这是三根线的。

插上GPS,GPS应该是主动发送数据才会导致问题出现吧?没有收到数据时不会出现该现象?
另外,你不是已经把调试串口改为功能串口了吗,怎么还可以看见这些调试信息呢?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在加载串口驱动的时候使能了串口中断,而这个GPS 是一上电就有信息输出的,这样造成触发了中断,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呵呵,调试信息我用另外一个外部扩展串口输出了,现在应该把串口设置,中断使能的部分放到串口打开的函数当中去。就会好了,呵呵。
之所以其他的串口没有问题,那是因为别的串口接的是GPRS,GPRS是不会直接输出数据的,呵呵,所以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呵呵。最近好累,战斗力下降了好多。多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上,我刚才查找原因。
发现
不止楼上所说的。
很多地方调用了EventCallback,如下:
一、CSerialPDD::SetReceiveError(ULONG ulNewErrors)
二、CPdd2440Uart::GetLineStatus()
三、CSerialPDD::DataReplaced
四、CSerialPDD::SetReceiveError

晕倒,再看。呵呵。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了。

呵呵。还好都是串口部分出来的。实在不行就多加几个RETAILMSG上去,区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是在加载串口驱动的时候使能了串口中断,而这个GPS 是一上电就有信息输出的,这样造成触发了中断,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呵呵,调试信息我用另外一个外部扩展串口输出了,现在应该把串口设置,中断使能的部分放到串口打开的函数当中去。就会好了,呵呵。
之所以其他的串口没有问题,那是因为别的串口接的是GPRS,GPRS是不会直接输出数据的,呵呵,所以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呵呵。最近好累,战斗力下降了好多。多谢各位了。

GPS+GPRS....不错的东东。。。越来越像手机了。。。

网友:
晕死,我在初始化的时候禁止了,接收中断,能够启动了。
但是我现在再次在串口调试助手中 打开这个串口,又立即不停的产生接收错误中断。
不过少了一些,现在只是产生接收错误中断了。
调用了SetReceiveError(ULONG ulNewErrors) 函数,
下面两个没有了
二、CPdd2440Uart::GetLineStatus()
三、CSerialPDD::DataReplaced
----------------------------------------------------------------
这个GPS 模块只要上电就不停的接收数据的,呵呵。这个串口不知道咋回事,怎么会接收错误呢?

再次慢慢检查。呵呵。总算进步一些了。

网友:
原来与外围硬件还有关系。
学习。

网友:
怎么eeworld图片还没有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