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菜鸟级问题....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
因为最近装了win7 ,与pb4.2不兼容,所以没办法,只能用虚拟机装这些软件,但是装了pb4.2后运行时。黑屏....所以evc都不用装了....运行也是黑屏....请问怎么解决,我看了网上很多解决的帖子,都没用,请问大家还会是哪方面的问题...跟虚拟机设置有关吗?这些软件包括系统我都重装了3次了,安装顺序没错,就是不行,在线等高手解决!

网友A:
大早上起来就看到新帖,必须顶
之前有个人问过win7兼容的问题: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6/18/b723b350-9e1b-4b7b-9763-c3ce72f1c94b.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早上起来就看到新帖,必须顶
之前有个人问过win7兼容的问题: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6/18/b723b350-9e1b-4b7b-9763-c3ce72f1c94b.html

呵呵,我现在就是要在虚拟机xp里面装啦,不在win7下面装了,就是黑屏的问题,很棘手额

网友:
PB4.2,太老了,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早上起来就看到新帖,必须顶
之前有个人问过win7兼容的问题: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116/18/b723b350-9e1b-4b7b-9763-c3ce72f1c94b.html

呵呵,我现在就是要在虚拟机xp里面装啦,不在win7下面装了,就是黑屏的问题,很棘手额

呵呵,没有用过win7,只能帮忙顶了

网友:
虚拟机兼容性也不好, 建议安装双系统...

网友:
早就想试试WIN7就了,就是因为考虑到兼容性问题一直没装。

网友:
虚拟机装XP。。之后就OK了。。。

网友:
win7兼容PB6.0肯定没问题,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
还是XP好。。。。

网友:
我放弃了虚拟机装了....直接双系统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