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ocket 急问。。。。

楼主:
我用C# 和 C++ 写的socket客户端程序在wince运行,为什么连到了服务器端,新上线的客户端会让以前上线的客户端丢失连接。服务器已经改用c#和java来做,问题都一样。

但是把socket客户端程序放在不同PC机上取正常,如果在一个wince运行多个socket客户端也正常,为什么socket客户端放在多个wince运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服务器端的代码分别用c#,java尝试了,多线程和非阻塞异步,都是这样。

socket客户端程序分别用c#,c++实现异步和多线程尝试,还是这样。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代码问题,硬件问题?急问。。。。

网友A:
你用什么做的连接,我的意思是用网线还是用GPRS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做的连接,我的意思是用网线还是用GPRS什么的。

谢谢您的回复,用的网线

网友B:
客户端的MAC保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端的MAC保证不一样

不管是不是这样都感激不尽,你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才会这么说,怎么看wince mac地址,

网友:
应该是这个问题。网络连接里看,详细信息

网友:
应该是 wince 的机器 mac 地址一样
wince 的机器很多 mac 地址都是一样的,因为用的不带 flash 的 mac 芯片
mac 地址是记在注册表里的, 大家又忘了去每台每台改 ╮(╯_╰)╭

网友:
然来还有mac相同这样的问题呀,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