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同步时能否限制只能访问某个目录

楼主:
PC使用ActiveSync和wince同步时,能否限制用户只能访问某个目录呢。

谢谢,急

网友:
这也是一个办法,但是不是根本解决啊。

比如在设备里面这个目录叫做NandFlash,那么ActiveSync同步时看到的只能是这个目录下的内容
而这个目录的名称都是不能看到的

网友:
ActiveSync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将设备设置为U盘模式连接到电脑,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MARK,我也学习下。

不过我看到的PDA手机或者其他智能手机,好像都没实现疲敝功能。

网友:
1。CE上不支持
2。一定要实现的话,有两种方法:
>> 为fsd添加filter(activesync)
>> PC端写一个给予usb上的驱动(mass storage)

网友:
建多个分区,使需要隐藏的文件放在隐藏分区里,
这样不论是CE本地还是同步,都不会看见了,很多导航仪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多个分区怎么搞呢,提示一下呢

网友:
多个分区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shuiii/archive/2009/02/17/390169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