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问题

楼主(2009-07-21):
下载问题
各位大侠,小弟用Tornado编写的模块编译通过,但是在download时却出现
Unresolved symbols encountered while
func_name1
func_name2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原因
download
symbols

网友A:
怎么就没有人帮帮忙呢,谁都是新手过来的啊

网友B:
应该是有些文件没有包含进去,虽然编译通过,因为编译一般只是语法的问题,
在download时就需要把所有需要的符号都要包含进去1

网友C:
应该是符号表中找不到。编译时好像有个什么with symbol tabel。。。

网友D:
没有加入符号表

网友E:
查一下对应的函数名在源文件中是不是写错了,如果没有错,那就是源码需要的包在镜像里没有包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