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补丁的问题(怎么找不到04、05、06年的补丁)

楼主:
小弟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我的pb5.0上补丁要从哪年开始打?
印象中以前在MS的网站上可以找到WinCE5.0从04年开始的补丁,可最近只能够找到07/08/09年的补丁,咋回事呢?

网友:
有04年的补丁,但以前好像就没有啦

网友:
我有
联系我,我把07年之前的补丁发给你:)

网友:
后面的已经包含这些,不用再更新,只要更新到最后全年的大包装即可

网友:
打个补丁包集合就行了,PB5最新的补丁包集合是081231,包含之前的所有更新。

网友:
有补丁集合的,呵呵
可以到微软的网站上直接下载,
windows update center搜索就可以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两天比较忙,今天才来结贴
看起来,pb的补丁是这样的:
每个月的补丁仅仅是当月的更新;
每年rollup补丁是以前所有的年月的更新;
我们更新补丁的时候之需要更新最新的rollup的补丁就行了,谢谢各位了,也特别谢谢flyalice,太热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