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NK大小后的问题

楼主:
通过裁减内核,NK.NB0的大小缩小为19M,更改CONFIG。BIB文件后部分如下:

MEMORY
;;; Tarzan Debug mode
        NK                        8C200000  01300000  RAMIMAGE
        RAM                         8e000000  02000000  RAM

; Common RAM areas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AMERA                        8c088000  0007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AUTOSIZE=ON
        ROM_AUTOSIZE=ON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300000

同时设置启动BIOS中ADS 的LINK的ROBASE为0X30100000,WINCE入口地址为0X30200000。在启动中加入图片,并打印选项,并做了定时器等待如无按键按下则等待X秒启动WINCE
为什么我更改后进入调试阶段很好,但是烧写到NANDFLASH中,BIOS的启动图片中会一部分显示桌面的背景图?难道是与DISPLAY相冲突,并且我的定时器也不能用。每次只能手动按下键盘启动WINCE 。

而且我试了一下,更改同时设置启动BIOS中ADS 的LINK的ROBASE为不同的值有不同的结果,比如0X33F00000,调试很正常,可以顺利进入AXD,但是烧入后完全不能动。

  请问高人这是什么原因?地址配置错误?本人用的S3C2440 64MSDRAM 64MFLASH

网友:
我用的是pxa303的平台,可能和你的有些差距,但感觉这个配置表有点乱。

BIOS的启动图片中会一部分显示桌面的背景图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你镜像烧写到flash中的地址的问题。可能和原来的地址有了变化。而程序仍然按以前的地址读取图片数据。

定时器是软件实现吗?你说的X秒后启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时的?系统上电吗?按键唤醒是因为电源管理芯片给CPU发了一个wakeup信号。你的定时器还要说的详细些。

网友:
这种情况难以分析。

NK你变大还是变小了?

还有下载的地址不能和bootloader的部分冲突。

网友:
肯定是缩小了的,原来的30M,另外RAM  8e000000这个地址是不是不能随便更改?ADS   的LINK的ROBASE为0X30100000会不会与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冲突呢?

网友A:
听你的意思,好像你改动了bt的大小,是不是屏的尺寸比较大,比如7',,然后你生成的bt超过128k,所以,起不动了。当然,你调试的时候,地址设置在ram里,肯定不会有问题。呵呵。

网友:
没看你的表大小,只看了你描述的错误,可能是你存放图片的地址没有分配好,空间不够大。你应该是图片的下半截显示不了吧。

网友:
修改CONFIG.BIB来减小NK.NB0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想节省RAM空间,使用XIP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网友:
谢谢上述回答,图的问已经基本解决,我将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的起始地址提前DISPLAY 8c050000    0970000    RESERVED 就好了,但是还是定时器启动不了,在调试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烧写到NANDFLASH后BIOS启动定时器就型了,感觉是中断出了问题。请问大虾们,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意思,好像你改动了bt的大小,是不是屏的尺寸比较大,比如7',,然后你生成的bt超过128k,所以,起不动了。当然,你调试的时候,地址设置在ram里,肯定不会有问题。呵呵。

正确!我的BIOS的BIN文件已经达到600多K,启动图片的地址我放在0X33800000,从NANDFLASH开始启动

网友:
改写nk。nb0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是你bios的加载地址和wince的加载和运行地址搞混了

网友:
的却很奇怪,调试可以,烧到NANDFLASH中中断就不能用了!

网友B:
另外WINCE从启动图片跳到桌面瞬间应该是完全黑屏闪一下才对,为什么在黑屏闪一下前还有花屏现象.感觉就是RGB三种颜色.

网友:
楼主还没结帖呢。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WINCE从启动图片跳到桌面瞬间应该是完全黑屏闪一下才对,为什么在黑屏闪一下前还有花屏现象.感觉就是RGB三种颜色.

问题没有弄清楚

网友:
应该是哪个函数的问题把。启动后跳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