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新手对Linux驱动的疑惑

楼主:
下面是2440板子上的4个按键的驱动程序中的一些代码:
struct button_irq_desc {
    int irq;
        int pin;
        int pin_setting;
        int number;
    char *name;
};
static struct button_irq_desc button_irqs [] = {
    {IRQ_EINT19, S3C2410_GPG11, S3C2410_GPG11_EINT19, 0, "KEY1"}, /* K1 */    {IRQ_EINT11, S3C2410_GPG3,  S3C2410_GPG3_EINT11,  1, "KEY2"}, /* K2 */
    {IRQ_EINT2,  S3C2410_GPF2,  S3C2410_GPF2_EINT2,   2, "KEY3"}, /* K3 */
    {IRQ_EINT0,  S3C2410_GPF0,  S3C2410_GPF0_EINT0,   3, "KEY4"}, /* K4 */
};

...

s3c2410_gpio_cfgpin(button_irqs.pin,button_irqs.pin_setting);
...

以下我们以i=0为例:
S3C2410_GPG11, S3C2410_GPG11_EINT19等,都是在regs-gpio.h里定义的:
#define S3C2410_GPIONO(bank,offset) ((bank) + (offset))
#define S3C2410_GPIO_BANKG   (32*6)
#define S3C2410_GPG11         S3C2410_GPIONO(S3C2410_GPIO_BANKG, 11)
#define S3C2410_GPG11_INP     (0x00 << 22)
#define S3C2410_GPG11_OUTP    (0x01 << 22)
#define S3C2410_GPG11_EINT19  (0x02 << 22)
#define S3C2410_GPG11_TCLK1   (0x03 << 22)

通过计算,S3C2410_GPG11的值为(32*6 + 11), S3C2410_GPG11_EINT19的值为(0x02 << 22),

所以S3C2410_GPG11=0xCB,S3C2410_GPG11_EINT19=0x800000
s3c2410_gpio_cfgpin()函数是在hardware.h中定义的:
/* s3c2410_gpio_cfgpin
*
* se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given pin to the value passed.
*
* eg:
*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A0, S3C2410_GPA0_ADDR0);
*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E8, S3C2410_GPE8_SDDAT1);
*/
我看了,觉得s3c2410_gpio_cfgpin函数的意思是通过传入的参数,设置对应的引脚,对于

S3C2410_GPG11_EINT19=0x800000转化为二进制为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正好

[23:22]位为10,表示EINT[19],设置GPG11为第19个中断。通过查2440的datasheet,发现就

是应该对控制寄存器GPGCON做这样的设置。那为什么传入s3c2410_gpio_cfgpin函数的第一个

参数不是GPGCON的地址,而是S3C2410_GPG11而且S3C2410_GPG11的值还为0xCB这样的数
,而

且GPGCON的地址值在regs-gpio.h中也已经给出了,如:
#define S3C2410_GPGCON           S3C2410_GPIOREG(0x60)
#define S3C2410_GPGDAT           S3C2410_GPIOREG(0x64)
#define S3C2410_GPGUP           S3C2410_GPIOREG(0x68)
为什么不用,而要传入一个S3C2410_GPG11值?而且值为0xCB,是什么意思?
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啊,先谢谢了!

网友:
www.01zg.com,将嵌入式进行到底。

网友:
传0xCB是正确的。原因如下:
在gpio.c文件中有s3c2410_gpio_cfgpin的定义:

void s3c2410_gpio_cfgpin(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function)
{
          unsigned long base = [color=#FF0000]S3C2410_GPIO_BASE(pin);[/color]
          unsigned long shift = 1;
          unsigned long mask = 3;
          unsigned long con;
          unsigned long flags;

          if (pin < S3C2410_GPIO_BANKB) {
                  shift = 0;
                  mask  = 1;
          }

          mask <<= S3C2410_GPIO_OFFSET(pin);

          local_irq_save(flags);

          con = __raw_readl(base + 0x00);

          con &= mask << shift;
          con |= function;

          __raw_writel(con, [color=#FF0000]base + 0x00[/color]);

          local_irq_restore(flags);
  }

由上看出s3c2410_gpio_cfgpin(0xCB, ...)实际上是对S3C2410_GPIO_BASE(0xCB)的地址写值。
现在我们再来看S3C2410_GPIO_BASE这个宏的定义,参见regs-gpio.h

#define S3C2410_GPIO_BASE(pin)   ((((pin) & ~31) >> 1) + S3C2410_VA_GPIO)

所以S3C2410_GPIO_BASE(0xCB)的值为0x60 + S3C2410_VA_GPIO

#define S3C2410_GPIOREG(x) ((x) + S3C2410_VA_GPIO)

S3C2410_GPIO_BASE(0xCB) == S3C2410_GPIOREG(60) == S3C2410_GPGCON
s3c2410_gpio_cfgpin(0xCB, ...)实际上就是对GPGCON寄存器写值

网友:
eeworld的源代码块中不支持加色,请把标注的位置理解为标注为红色就好了

网友:
对楼上很讲的很清楚噢,操作那个宏就是操作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