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1连接问题

楼主(2009-06-01):
AT24C01连接问题
AT24C01使用中,SCL与SDA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吗?
单片机高电平能不能驱动SDA?
电阻
高电平

网友A:
怎样发图片???

网友B:
单片机端口不仅仅高电平,还有低电平、高阻状态!
2只4.7k电阻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C:
AT24C01使用中,SCL与SDA必须使用上拉电阻吗?
单片机高电平能不能驱动SDA?
介个不行,总线端口结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