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运放调零 求助 5脚电压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
http://b43.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65eb643b9247d96aad2cb1643382905d899ecd1f97fe5bd6136434b1c3771b3759d363bd14945a81c89fcc246b8e930b72244e61fb1e6aeeda5a567cd5895c872543362ab4d4ff0f36ef6fa0fcded7cbbd68e686&a=43&b=43][/img
AD620五脚接地时:
放大后输出电压为-60.3mv
当5脚接滑动变阻器时
5脚VREF电压不稳定
导致放大输出的电压也不稳定
始终不能调零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老大,原理图没看到哦。。。。eeworld貌似传图片经常出问题的,反正我是看不到,不知道其他哥们能看到不》楼主最好提供个图片的链接,那就好咯。呵呵。

网友:
额 不好意思呵....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99590100iov0.html这个地址不知道可否看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原理图没看到哦。。。。eeworld貌似传图片经常出问题的,反正我是看不到,不知道其他哥们能看到不》楼主最好提供个图片的链接,那就好咯。呵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99590100iov0.html
这个 呵呵 拜托啦!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原理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元器件的参数是通过计算得来的么?

网友:
很明显 5脚基准电压没有稳压啊 肯定不会稳定 建议用TL431加个基准电压  硬件调零确实不是很容易 你放大400倍  最好后面加一级跟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原理图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元器件的参数是通过计算得来的么?

额 用LM358加了一级跟随
刚开始挺稳定的 昨天测试了一下 又不行了...我是按照那个AD620的经典图来的
好纠结 呵呵

网友:
恩 是呀 除了Rg电阻是关系到放大倍数的 其他的都是做滤波电路使用?参数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原理图没看到哦。。。。eeworld貌似传图片经常出问题的,反正我是看不到,不知道其他哥们能看到不》楼主最好提供个图片的链接,那就好咯。呵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a99590100iov0.html
这个 呵呵 拜托啦!
恩 是呀 除了Rg电阻是关系到放大倍数的 其他的都是做滤波电路使用?参数有问题么

网友:
ad620输出:

Vo-Vref = A×(Vin1-Vin2)

所以ref脚电压不稳定,输出Vo也会不稳定。

ref接地(0V),ad620就是单端输出。

从你的图看,ref是不能稳定到零的,它的电压不仅仅取决于变阻器的分压,和信号也有关系。

输入回路的电阻和电容参数一定要匹配,否则会降低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但和调零的问题似乎无关。

网友:
AD620的5脚是有电流的. 要用运放缓冲一下才行.

网友:
我也在做差不多的项目。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AD620放大不稳定。请问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加个QQ一起探讨一下:779328281

网友:
我也在用AD620最近,遇到相似的问题,最后分析出来,因为REF供电电压也给IN+跟IN-的信号产生供电了,然后就会造成REF电压低的时候大约1.2V左右时输出电压大约等于REF,当REF电压高些到2V左右输出仍与理论值相差比较大,REF到达2.5V时,差不多可以看做是与理论值相同。

网友:
我用的是+12V到GND给AD620供的电。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好好的学习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