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嵌入式系统的网上在线更新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基于Context-M3的无操作系统的项目,其中有一部分功能是要实现软件的在线更新。
我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功能,没有什么经验,特来请教。
现在通信协议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将2进制文件写到Flash相应的地址上。若当前程序正在运行时进行写操作,岂不是覆盖了当前的程序空间,操作无法进行?
哪位大虾能有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提供具体的软件实现流程就最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
程序在RAM还是Flash中运行,在ram没问题,在flash要保证flash中有一块不用的,对这块写的时候,另一块能读(执行),(即flash要能分区读写的)。启动的时候还要从分老程序启动还是从新程序启动。

网友:
只要支持在程序里写flash,基本就可以实现在线更新程序

一般是将flash分成2块,一块用于存储当前运行的程序,一块用于下次更新新的程序

网友:
谢谢以上二位的回答,不过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
程序Code保存在Flash,全局变量在RAM。那么RAM是不是也需要分成两块呢?
还有,地址的分配是在编译时已经由编译器分配好,如何能指定内存分配地址和空间呢?

网友:
关注中.....

我记得以前是做一个类似bootloader的程序,在最开始部分执行,可以先初始化一部分必要的硬件(比如你说的网卡、LCD...),然后检测版本号,确定是否执行升级程序,升级程序类似于eboot,将新的程序包放到flash。当然要考虑新的程序包和以前的程序包在flash中要分开,确保在升级错误的情况下恢复原程序。

网友:
软件的在线更新时并不执行,RAM全局变量是无效的。

网友:
这是我以前从网上找到的,具体从哪里忘记了,希望对楼主能有所帮助
用纯C语言实现C8051F单片机的在线程序更新

1                概述

C8051F单片机是由Silicon Laboratories 公司出品的混合信号系统级芯片(SOC),具有与

MCS-51指令集完全兼容的高速CIP-51内核;峰值速率可达100MIPS;在一个芯片内集成了构

成一个单片机数据采集或控制系统所需要的几乎所有模拟和数字外设及其他功能部件;具有

大容量的可在系统(ISP)和在应用(IAP)编程的FLASH存储器。

Keil C51作为当今最通用的C51编程IDE。。。。。

C8051F每个MCU 都有一个片内符合IEEE 1149.1 规范的JTAG 接口和逻辑,提供生产和在系

统测试所需要的边界扫描功能,支持闪存的读和写操作以及非侵入式在系统调试。对于MCU

的程序更新,最方便的办法是使用JTAG进行程序下载,但是这需要使用专用的编程器,这在

产品售出后进行更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整体思路

在线更新程序采用串口进行程序更新,分为主程序部分和bootloader部分,整体思路为:

1)        在MCU复位时由主程序部分向上层PC发送握手信号,并等待回复;

2)        如果上层PC收到握手信号则发送握手确认信号;

3)        如果MCU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为200ms)没有收到握手确认信号则进入主程序。

4)        如果MCU收到握手确认信号,则发送确认信号用以告诉PC可以进行程序更新。同

时MCU进入BootLoader程序准备接收更新数据

5)        PC发送准备更新信号;

6)        MCU清除FLASH,发送确认信号,准备接收数据。

7)        PC发送一帧数据,然后等待确认;

8)        MCU将收到的数据写入FLASH,然后发送确认帧;

9)        PC在收到确认帧后回到第七步直到数据全部发送完毕;

10)        MCU收完全部数据并写入FLASH并发送确认帧后,将写入FLASH的全部数据分帧一

次性发送给PC;

11)        PC对收到的数据进行校验;

12)        如果校验失败则回到第五步重新进行程序更新;

13)        如果校验正确则更新完成;

3        程序定位与绝对地址调用

在BootLoader程序中需要删除主程序部分的Flash,而BootLoader程序则必须在整个程序运

行过程中都存在,因此必须将两部分程序进行分别定位。由于主程序中需要用到中断,而中

断向量表必须放在程序空间的低地址,所以一般将主程序放在由0地址起始的位置(预设情

况也是如此),将BootLoader程序放在高地址。本人程序中,主程序大概为20K Byte,在给

其一定余量后决定将BootLoader程序放在40K起始的位置,即0xA000开始的地方。

程序的分块有两种方法:

1.        使用连接程序(link)命令将BootLoader程序中的所有函数进行绝对定位。但

是这种办法存在很大弊端,Keil C51在对程序进行优化过程中会对程序中的公用模块进行调

用,比如BootLoader程序中只是简单的一个对数组变量的赋值,就有可能调用主程序中相类

似的模块,如果这时候主程序已经被删除,则会使程序跑飞。如果采用降低优化等级的办法

禁止公用模块,则会使程序体积大大提高,因此此方法不可取。

2.        建立两个项目,分别是主程序和BootLoader程序,分别进行编译。对

BootLoader程序中的函数进行绝对定位使其定位于0xA000之后。这样可以彻底解决上面的问

题。这样在生成Hex文件后需要将两个Hex文件进行合并(具体方法见下文),虽然会增加一

些麻烦但却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Link命令中的函数绝对定位方法较为简单,如图1所示:

图1: Link命令的程序绝对定位

在采用LX51进行链接的情况下,打开项目设定对话框,在LX51页的User Segments框中对你

所需要绝对定位的程序进行设定。

Keil C51中对于不同的程序类型有着不同名称前缀,比如对于用户函数采用“?PR?”前缀,

而对于库函数采用“?C?”前缀,对于用户使用code定义的常量则使用“?CO?”前缀。对于

函数,一般格式为?PR?FUN?FILE,其中FUN为用户函数名大写,FILE是函数所在文件。具体

可参考Keil C51帮助文件。

如图所示,第一句“?PR?MAIN?BOOTLOADER (C:0XA000),”将BootLoader中的main函数定位

于0XA000地址。第二句“?PR?*?BOOTLOADER,”将除main函数之外的所有其他函数定位于

main函数之后。第三句“?C?*,”将所有库函数定位于用户函数之后。第四句“?CO?

BOOTLOADER”将所有BootLoader中用到的常量定位于库函数之后。注意最后一句不需要逗号

结尾。这儿可以自由设定其先后次序但是必须注意的是main函数必须绝对定位于0xA000,以

便于主程序进行绝对地址调用。

主程序在握手成功后需要调用BootLoader程序中的main函数,但是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两个项

目进行编译的,所以不能直接进行调用,必须采用绝对调用的方法,可以采用函数指针的方

法,具体如下:

void (*update)()=0xA000;        //定义函数指针指向0XA000

        Init_Device();                                //初始化芯片

        EA=0;                                                //关

中断

        if (HandShake())                        //主程序的握手程序

                update();                        //调用BootLoader

                EA=1;                                //开中断

4        程序优化

对于主程序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所以它能够进行完全的优化方法,即可以设定为最

高优化等级(9级)。然而BootLoader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调用除本身程序外的其他任何

程序,但是如果采用9级优化则Keil C51会在0地址起始的地方放置一些公用程序模块,因此

BootLoader程序的最高优化等级为8级。

5        全局变量的初始化

BootLoader中全局变量如果采用定义时初始化的办法,如“int a=0”;,则会在0地址处

存放全局变量初始化代码,这肯定也是不允许的。所以对于全局变量的初始化可以在main函

数内进行。

6        堆栈指针(SP)的初始化

BootLoader程序中在低地址处会进行堆栈指针的初始化,因为BootLoader程序是由主程序进

行调用的,所以并不会真正调用的SP指针初始化的程序,因此我们需要在BootLoader的main

函数中对SP指针进行初始化。具体的对SP值设多少合适我们可以先看看程序的编译结果。如

图2所示,BootLoader程序编译后使用28个字节的data变量,因此我们只要设定的SP比28大

即可,在本项目中设定为64。

图2:程序编译结果

7        串口的使用

一般在MCU中使用串口都是中断方式,但在BootLoader中,因为不能到低地址的中断向量

表,因此只可以采用查询方式。

8        Hex文件的处理与Bin文件的生成

在正确生成两个Hex文件后,需要对它们进行合并,再使用编程器下载到芯片内部,以后就

可以用串口进行在线编程了。

Hex文件为标准文本文件,每一行都具有固定的格式:”:AABBBBCCDDDDDDD….ZZ”。冒号是

行起始符号;AA是本行的数据长度;BBBB为数据存放地址;CC为数据类型,对于Keil C51来

说只有00和01两种,分别为“数据”和“结束”类型;DDDDD…..为具体的数据;ZZ为校

验。具体请参考《Hex文件格式说明》。在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主程序和BootLoader的Hex文

件后,将BootLoader中BBBB为A000后的所有数据(不包括结束行)都拷贝到主程序的Hex文

件的结束行之前即可。

Bin文件是Hex文件的二进制格式,用它进行程序更新则PC端程序可以较为简单。生成Bin文

件可以用HexBin.exe工具。在对主程序Hex文件生成Bin文件后就可以由PC程序发送给MCU进

行程序更新了。
9        源程序范例

9.1        主程序部分的握手程序

//--------------------------------------------------------------------------

bool HandShake()

{

        uint8 i,j,ft;

        uint16 k;

        uint8 code shakeA[]={0xfe,0x23,0x54,0x78,0x93,0xab};

        uint8 code shakeB[]={0x34,0x26,0xcd,0xfc,0x9d,0x77};

        uint8 xdata shakebuf[6];

        SFRPAGE=1;

        TI1=0;

        SBUF1=shakeA[0];

        SFRPAGE=0;

        for (i=1;i<6;i++)

        {

                SFRPAGE=1;

                while(TI1==0);

                TI1=0;

                SBUF1=shakeA;

                SFRPAGE=0;

        }

        SFRPAGE=1;

        RI1=0;

        SFRPAGE=0;

        for (j=0;j<100;j++)

        {

                for (k=0;k<10000;k++)

                {

                        SFRPAGE=1;

                        ft=RI1;

                        SFRPAGE=0;

                        if (ft)

                                break;

                        Delay_u(5);

                };

                if (k==10000)

                        return false;

                memmove(shakebuf,shakebuf+1,5);

                SFRPAGE=1;

                RI1=0;

                shakebuf[5]=SBUF1;

                SFRPAGE=0;

                if (memcmp(shakebuf,shakeB,6))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9.2        BootLoader程序中的主函数

/*

        13 7E:文件头

        13 13:数据13

        13 81:文件尾

        13 3C:帧头

        13 C3:帧尾

*/

void main()

{

        uint16 buflen=0,flashpos=0;

        uint8 temp;

        uint8 xdata buf[1024];

        bool Had13=false;

        SP=0x40;

        SendBuf("ACK",3);

        while(1)

        {

                SFRPAGE=1;

                do

                {

                        temp=RI1;

                }while(temp==0);

                RI1=0;

                temp=SBUF1;

                SFRPAGE=0;

                if (Had13)

                {

                        switch (temp)

                        {

                                case 0x13:        //数据13

                                        buf[buflen++]=0x13;

                                        break;

                                case 0x7E:        //文件头

                                        EraseFlash();

                                        buflen=0;

                                        flashpos=0;

                                        SendBuf("ACK",3);

                                        break;

                                case 0x3C:        //帧头

                                        buflen=0;

                                        break;

                                case 0xC3:        //帧尾

                                        ProgramFlash

(buf,buflen,flashpos);

                                        flashpos+=buflen;

                                        SendBuf("ACK",3);

                                        break;

                                case 0x81:        //文件尾

                                        Had13=false;

                                        SendBuf("ACK",3);

                                        SendCheckData(flashpos);

                                        flashpos=0;

                                        buflen=0;

                                        break;

                                default:

                                        BEEP_ON();

                        }

                        Had13=false;

                }

                else

                {

                        if (temp==0x13)

                                Had13=true;

                        else

                                buf[buflen++]=temp;

                }

        }

}

//--------------------------------------------------------------------------

9.3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SendBuf(uint8 * pbuf,uint16 length)

{

        uint16 i;
        SFRPAGE=1;
        for (i=0;i         {
                while(TI1==0);
                TI1=0;
                SBUF1=pbuf;
        }
        SFRPAGE=0;
}
//--------------------------------------------------------------------------
9.4        Flash擦除函数
void EraseFlash()
{
        uint16 data page;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SFRPAGE = LEGACY_PAGE;
    FLSCL |= 0x01; // enable FLASH writes/erases
    PSCTL |= 0x03; // PSWE = 1; PSEE = 1;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MON as reset source
    for (page=0;page<1024*40;page+=1024)
        {
                pwrite=(char xdata *)page;
            *pwrite = 0; // 擦除一个扇区
        }
    PSCTL &= ~0x03; // PSWE = 0; PSEE = 0;
    FLSCL &= ~0x01; // disable FLASH writes/erases
}
//--------------------------------------------------------------------------
9.5        Flash编程函数
void ProgramFlash(uint8 * buf,uint16 length,uint16 StartAddress)
{
        uint16 i;
        uint8 xdata *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uint8 data temp;
        for (i=0;i         {
                pwrite=(uint8 xdata *) (StartAddress+i);        //存储新数据
                temp=buf;
                FLSCL |= 0x01;
                PSCTL |= 0x01;                 //允许写,MOVX指向FLASH
                *pwrite=temp;
                PSCTL &= ~0x01;                //禁止写,MOVX指向外部RAM
                FLSCL &= ~0x01;
        }
}
//--------------------------------------------------------------------------
9.6        校验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endCheckData(uint16 length)
{
        uint8 code * data pread=0;
        uint16 i,j;
        uint8 xdata buf[1024];

        buf[0]=0x13;
        buf[1]=0x7E;
        SendBuf(buf,2);
        for (i=0;i         {
                buf[0]=0x13;
                buf[1]=0x3C;
                for (j=2;j<1000 && i                 {
                        if (*pread==0x13)
                        {
                                buf[j]=0x13;
                                buf[j+1]=0x13;
                                j+=2;
                        }
                        else
                        {
                                buf[j]=*pread;
                                j++;
                        }
                        i++;
                        pread++;
                }
                buf[j]=0x13;
                buf[j+1]=0xC3;
                SendBuf(buf,j+2);
        }
        buf[0]=0x13;
        buf[1]=0x81;
        SendBuf(buf,2);
}
//--------------------------------------------------------------------------
10        结论
以上程序在Keil C51 8.08上编译通过,并经过长时间的运行证明其稳定可靠。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还有些新的问题:
新程序写入Flash后,进行新程序重新启动时可以有哪些方法呢?
我能想到的一个方法是:设一个看门狗,写Flash时不断喂狗,写完程序后,停止喂狗,使看门狗复位处理器,达到重启的目的。

各位高人,不知道这种方法好不好,是否有其他更好办法的么?还有,复位后,怎么样让程序从新程序的入口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
没有人回复了啊
我还得追加个问题呢:__Vectors(),__iar_program_start(),__program_start(),这3个分别是什么函数啊,实现什么功能的。哪种编译环境下才有的?比如Keil或者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