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nor启动的问题

楼主:
新手学习arm硬件,请教一个问题。
三星2440上面可以nand nor flash启动。
nand 启动的时候就是自动复制nand 前4K的到内部4K的SRAM上,并且SRAM的地址为0x00开始,nor flash启动的时候,就是片选nor flash到0x00,直接从0x00开始运行即可。现在有个问题,我nand 启动的时候,能不能访问nor flash,这个nor flash此时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
看你把它放在那片上面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为了nor flash启动的时候,nor flash的地址在0x00开始,所以我的理解就是nor flsh是放在bank 0上面的bank0上面的
我的nor是这样接的:

ADDR1-ADDR20    ——————》A0-A19
DATA0-DATA15    ——————》D0-D15

nGCS0

三星2440                     NorFlash
                             AM29LV800BB

现在在nand启动的时候这个一块就不是bank0了,那怎么访问呢?

网友:
我也没完全弄懂这两个问题,谁知道指点下。

网友:
NOR flash 挂在bank 0上的,在数据手册有说明。

我觉得是可以访问的。

网友:
那nand启动的时候 nor flash前4k就和片内4kram的地址相冲突了啊

网友A:
既然有nor,何必要nand启动??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接nor,就要接到0x0地址,那就不能从nand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nor,何必要nand启动??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接nor,就要接到0x0地址,那就不能从nand启动。

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在Uboot中擦出nor flash,或者把程序拷贝到nor flash,就必须是nor启动了,
因为nand 启动是看不到nor的。
nor启动就开始从nor的0x00开始,这样自己擦出自己好像不是很对,只有在nor启动的时候把uboot载入到
SDRAM中,然后在SDRAM中运行擦出nor的代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nor,何必要nand启动??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接nor,就要接到0x0地址,那就不能从nand启动。

也就是说,nand启动的时候是看不到nor的,不能对nor进行任何操作,即使是nand启动把程序拷贝到SDRAM中,然后跳到SDRAM中运行的时候也不能操作NOR。

而NOR启动的时候,首先它是可以操作nand的(nand不属于地址空间),然后如果想要操作NOR,就必须要跳转到SDRAM中,然后回头操作曾经的自己。

网友B:
汗,你要在加载4K代码的时候操作NOR,那明显不行了。我以为是后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你要在加载4K代码的时候操作NOR,那明显不行了。我以为是后期呢。

如果是后期呢,因为启动就是nand启动的,后期操作nor 应该访问什么地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nor,何必要nand启动??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认为是不行的,如果接nor,就要接到0x0地址,那就不能从nand启动。

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想在Uboot中擦出nor flash,或者把程序拷贝到nor flash,就必须是nor启动了,
因为nand 启动是看不到nor的。
nor启动就开始从nor的0x00开始,这样自己擦出自己好像不是很对,只有在nor启动的时候把uboot载入到
SDRAM中,然后在…

自己擦除自己没什么不可以,只要你不擦除烧录有uboot的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额,就是说nand启动的时候nor是没有的(不能访问的),因为此刻前面的0-4K是片内的sram(nand的前4K),操作nor只能nor启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我又看了一下2440的手册,觉得是我想错了。

nand启动的时候,是可以访问nor的,不过地址要从0x8000000开始,也就是对应到bank1

网友:
晚上回去 查查datasheet

网友D:
#define        ROM_BASE        0x4000000        //地址重定向到0x04000000
#define CMD_ADDR0 *((volatile U16 *)(0x555*2+ROM_BASE))
#define _WR(addr,data)        *((volatile U16 *)((addr<<1)+ROM_BASE))=(U16)data
#define _RD(addr)        ( *((volatile U16 *)((addr<<1)+ROM_BASE)) )#define CMD_ADDR1 *((volatile U16 *)(0x2aa*2+ROM_BASE))

从代码看出,芯片从NandFlash启动时,nGS0的其实地址实际上映射到了0x0400_0000
所以在NandFlash启动的过程中,访问NorFlash要从0x0400_0000地址开始访问。

网友:
#define _WR(addr,data)        *((U16 *)(addr<<1))=(U16)data
#define _RD(addr)        ( *((U16 *)(addr<<1)) )
#define _RESET()        _WR(0x0,0xf0f0)

作为对照,这个是Samsung测试代码中,从NorFlash启动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fine        ROM_BASE        0x4000000        //地址重定向到0x04000000
#define CMD_ADDR0 *((volatile U16 *)(0x555*2+ROM_BASE))
#define _WR(addr,data)        *((volatile U16 *)((addr < <1)+ROM_BASE))=(U16)data
#define _RD(addr)        ( *((volatile U16 *)((addr < <1)+ROM_BASE)) )#define CMD_ADDR1 *((volatile U16 *)(0x2aa*2+ROM_BASE))

从代码看出,芯片从NandFlash启动时,nGS0的其实地址实际上映射到了0x0400_0000
所以在NandFlas…

敢问这段代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nor flash是只能像内存一样进行读操作,不能进行写操作,既然我们可以访问nor flash,能不能对nor flash进行擦除或者写入操作,就像uboot那样。
对nand的读写可以通过Nand Flash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fine        ROM_BASE        0x4000000        //地址重定向到0x04000000
#define CMD_ADDR0 *((volatile U16 *)(0x555*2+ROM_BASE))
#define _WR(addr,data)        *((volatile U16 *)((addr < <1)+ROM_BASE))=(U16)data
#define _RD(addr)        ( *((volatile U16 *)((addr < <1)+ROM_BASE)) )#define CMD_ADDR1 *((volatile U16 *)(0x2aa*2+ROM_BASE))

从代码看出,芯片从NandFlash启动时,nGS0的其实地址实际上映射到了0x0400_0000
所以在NandFlas…

“对NOR FLASH的写操作需要遵循特定的命令序列,最终由芯片内部的控制单元完成写操作。”原来如此。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地址重定向到0x04000000”,这个重定向的操作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吧,也就是说,只要是从nand启动,0x04000000就成为nor的其实地址,不需要软件来控制的?

先谢谢各位了,等问题解决了,加分结贴。

网友:
从Nand启动时,nGS0的片选地址就自动切换到0x0400_0000,这个是硬件操作的,不需要软件处理。
Samsung的数据手册没有详细的说明。我也是看代码才发现的。
只能对Samsung发出鄙视了。

网友:
我在用jlink烧写nor flash的时候使用了uboot,如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28953
这里下面烧写nor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通过u-boot烧写到Nor Flash:
protect off all        // 解锁
erase 0 2ffff         // 擦除从0地址开始的大小为0x30000的NOR Flash扇区(大小为可擦除块的整数倍,可以运行flash info命令查看)
cp.b 0x30000000 0 30000   // 把前面下载到0x30000000的程序烧写到NOR去

0x30000000 保存这我要烧写的程序,现在就有个问题,这个命令在nand和nor 启动上面都适用吗?
因为nor flash的地址在两种启动方式下面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