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XA270跑不起来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9-04-27):
我的PXA270跑不起来了!请大家帮帮忙啊!
我完全仿照PXA270开发板,做的PCB,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板子完全能够实现BOOTLOAD的下载,
但是BOOTLOAD始终不能运行,我已经检查过了外围电压,似乎都完全正确,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求大家帮帮忙 ,帮我分析下原因啊!谢谢!
检查
能够
开发

网友A(2009-05-31):
复杂,建议检查ARM是否工作,检查与ARM连接取指地址线和数据线

网友B:
bootloader 可以下载,是用jtag 下载的吧。
那说明供电和晶振没有问题了。 再检查复位电路,然后flash 的地址线,数据线,控制线。
还有sdram 的三总线。

网友C:
检查虚汗,短接先,再确认bootloader代码有无问题,完全复制应该问题不大啊

网友D(2009-07-12):
PXA270的JTAG下载烧写和晶振没有任何关系,去掉晶振一样能下载。
bootloader不能运行就是晶振没有动,我现在情况和你一摸一样。
JTAG下载全部正常,就是晶振死活不动。

网友(2009-08-14):
明显是内存布线出的问题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