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TDMI SWI指令的用法

楼主:
这两天在看SWI的用法,但始终不能得到其中的玄机,这里问问朋友们。

MSR     CPSR_c, #0xd0               ;切换到用户模式
MRS        R0,CPSR
SWI        1                           ;*****1
SWI_Hander
        STMFD        SP!,{R0-R3,R12,LR}  ;保存各寄存器
        MRS        R0,SPSR             ;保存SPSR
        STMFD        SP!,{R0}
        TST        R0,#T_bit           ;测试是Thumb还是ARM
        LDRNEH        R0,[LR,#-2]
        BICNE        R0,R0,#0xFF00
        LDREQ        R0,[LR,#-4]
        BICEQ        R0,R0,#0xFF000000
        LDR        PC,[PC,R0,LSL #2]
        MOVS        PC,LR
SWI_function
        DCD        ChangeMode

ChangeMode
        MRS        R0,CPSR

这段程序的不完整的,我的目的是想看看SWI是如何在用户模式下工作,并切换到系统模式,SWI_Hander这段代码的意思我理解,就是得到SWI的编号,然后通过LDR  PC,[PC,R0,LSL #2]来跳转到相应的子程序,但我现在不明白的是SWI 1应该如何中断,像我上面这样写运行时走到SWI 1报告Undefined instruction的错误,各位大大能否告诉该如何做,最好能举个例子给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调试器要用到,即semihosting. 好像是SWI 0x12345;

网友:
0x12345不是用户自己定的一个数嘛?不是很明白楼上说的

网友:
查查semihosting好吗.

网友:
参考:http://blog.eeworld.net/panqihe/archive/2007/05/18/1615574.aspx

网友:
谢谢schlafenhamster,我看了你给我两篇文章,也做了些试验,但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当SWI后面的立即数,如何与中断处理程序联系起来,我但不执行的时候无法跳到中断处理程序,到SWI那里就会报错,能否给个完完整整的代码让我学习下,谢谢了

MOV        R0,#0
SWI        0x98
MRS        R0,SPSR

SWI_interrupt
        CMP                R0,#6
        LDRLO        PC,[PC,R0,LSL #2]
        MOVS        PC,LR

SWI_function
        DCD        ChangeMode

ChangeMode
        MOV        R0,#1

网友:
你用的是方法2,与SWI后的数无关。

网友:
楼主看雪那个贴是不是你发的

网友:
是的,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