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下,S3C2440的定时器如何使用,我想准确定时微妙级的。

楼主:
我原来用了一个Delay()函数,发现在示波器上看Delay(100)和Delay(10000)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每次宽度不一样,请问你们怎么实现的较准确的定时?
请指教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
    for(i=0;i<1000;i++);

}

网友:
在CE系统下,想实现微秒级,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不能用这个,循环定是具有不可预测性,尤其是在操作系统中,
楼主,要实现这个
要实现高精度定时器

一、BSP 驱动支持
二、找到相应API。在测试驱动性能时候经常用到。

网友: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
    for(i=0;i <1000;i++);

}

循环总是1000次 肯定时间差不多啊 呵呵

用个硬件timer上报中断吧 会比较精确

网友:
楼主没有说使用什么操作系统?

如果使用的是 WinCE 系统,那就有可能不准确;

原因是你的这段延时程序可能不能一直执行下去;

因为它是运行在线程中的,操作系统负责管理时间片。

网友:
我是运行在WINCE的BSP上的,你们用2440的定时器用过吗,怎么能准确的定时中断呢,能给举个例子吗?

网友:
gooogleman:我用了一个API,QueryPerformanceCounter,在Delay()的前后用它来判断时间,发现Delay(100)和Delay(10000)区别不大,在示波器上看到的低电平与Delay的参数好像没多大关系呀

网友:
被系统优化了。虽然你写了个循环,可是系统没有照着这样去运算,直接给出结果了。所以时间是差不多的。你定义static i;就行。

网友:
如果采用定时器中断,实现US级定时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干,靠查询方式使用定时器。还是有可能的,不过会影响系统的性能!当然还要考虑ISR的优先级高于所有线程的问题!

网友:
实现US级定时是不可能的,那对于需要us定时的器件该怎么办呀,无法准确定时怎么去实现操作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