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 bsp 2440板子 启动系统后 没有usb同步ActiveSync ...

楼主(2010-06-28):
CE6.0 bsp 2440板子 启动系统后 没有usb同步ActiveSync ??
没有提示安装usb同步ActiveSync 驱动
安装

网友A:
你的内核里面有没有加入activesync呢?

网友B:
BSP里设置USB_SERIAL,BSP的USB驱动要支持,且添加了activesync的系统组件和USB SERIAL的系统组件。

网友C:
系统时间可能也要先改改

网友D:
这个要改一下 默认的 一些lib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是微软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