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跪求各位高手关于LCD的屏幕控制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算式
在1602的第一行输入(1+2*(sin1.57+6)-2)*3=
然后交给单片机进行计算
但是第一行输入的数据超过了屏幕显示的范围,整屏移动了
我先写了write_cmd(0x80+0x40)
然后写了write_cmd(0x02),我记得这个命令就可以让指针回车换行

我把这条语句加进去后,仍然发现屏幕没有回到最左端
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样让屏幕移动到最左端

除了写一个字符,整屏显示左移或右移,有没有别的方法??????????????

ele

网友:
看不明白。。路过。。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
用的什么 屏呢,一般在写屏的时候都需要找到起始地址的,是不是你的起的地址设错了?或则算错了,结合屏的分辨率

网友:
我今天刚看1602,发现了你刚刚的,不过我不懂。我整篇发给你。

http://www.rupeng.com/forum/thread-7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