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接收gprs模块数据的问题,哪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gprs模块发送数据至移动公司服务器后,联接internet网的pc如何接收和使用数据?

网友:
pc使用socket发送

网友:
采用TCP网络编程。楼主首先了解socket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C端可以作为TCP Server端,GPRS可以作为TCP Client端,建立连接后,就可以互相通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PC端可以作为TCP Server端,GPRS可以作为TCP Client端,建立连接后,就可以互相通信了。

这个 有实现过了 ,可以用

网友:
首先,你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用一个Socket工具模拟外网服务器连接,
其次,通过AT指令进行Scoket连接,连接这个外网服务器的IP和端口
最后:通过指令进行数据收发

网友:
这个现在关键是看你的GPRS设备了,他本身用什么协议进行通信的?

一般都是有线的电脑这端作为主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