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RS模块拨号上网,上去了,但是local IP address和remote IP address一样,数据不是发到指定的服务器端口上,怎么办?

楼主:
我用GPRS模块拨号ATD*99#上网,我用串口输出信息察看状态:
local  IP address:10.145.168.65
remote  IP address:10.145.168.65
tcpip_open()!
UDP_ESTABLISHED!

到此为止,我觉得握手完成,UDP连接也已经建立了,但是我发数据却不是发到指定的服务器上,这边的local  IP address怎么会和remote  IP address一样呢,我不解,但是这

些都是协议内部处理的,协议都是成熟的协议,不大可能协议会错啊。

这是我要发送给它数据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
#define SERVER_IP   "222.187.119.57"
#define SERVER_PORT  7502
连接建立了,但我发了就是收不到,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
1,tcpip_open()! 是表示tcp已经打开了吗,还是说tcpip_open()失败?
2,如果是tcp通信,为什么是UDP_ESTABLISHED,应该是TCP_ESTABLISHED才对啊?
我觉得会不会把tcp和udp弄混了。

网友:
先帮顶下。

另外在AT 指令中,tcpip_open()!一般仅仅是打开GPRS的数据传输与通讯。

楼主应该执行建立GPRS的数据传输与通讯,当然有些时候,会失败,我们的单板有一般都好用,但是也有部分单板tcpip_open都成功,但是建立GPRS(建链)却失败,我们的原因是RF的线路阻抗有点问题,天线的信号与幅度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
1,tcpip_open()! 是表示tcp已经打开了吗,还是说tcpip_open()失败?
2,如果是tcp通信,为什么是UDP_ESTABLISHED,应该是TCP_ESTABLISHED才对啊?
我觉得会不会把tcp和udp弄混了。
tcpip_open()! 中就是建立udp连接的,在这个函数中有两种连接方式可供选择,我选择的是udp,所以最后建立了udp连接,我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弄混掉

网友:
unsigned char GPRS_TCP_CONNECTOK_Check(unsigned short timeout)
{

       unsigned char ret;

        Send_AT_Command("AT+CIPSTATUS\r");

              if( (ret=UART_wait_str2( timeout, "CONNECT OK", "IP ")) == 1)//筛选字符串 如果找到 CONNECT OK 就返回1
                   return AT_OK;      //ok if got "CONNECT OK"
              else
                   return AT_ERROR;   //all other status

}
曾经用过的一个函数,希望有所帮助。
return of AT+CIPSTATUS command:  a string parameter which indicates the progress of connecting
            0 IP INITIAL
            1 IP START
            2 IP CONFIG
            3 IP IND
            4 IP GPRSACT
            5 IP STATUS
            6 TCP/UDP CONNECTING
            7 IP CLOSE
            8 CONNECT OK

网友:
我是新手。别拍太狠

网友:
引用楼主 xiajunqing 的回复:
我用GPRS模块拨号ATD*99#上网,我用串口输出信息察看状态:
local? IP address:10.145.168.65
remote? IP address:10.145.168.65
tcpip_open()!
UDP_ESTABLISHED!

到此为止,我觉得握手完成,UDP连接也已经建立了,但是我发数据却不是发到指定的服务器上,这边的local? IP address怎么会和remote? IP address一样呢,我不解,但是这

些都是协议内部处理的,协议都是成熟的协议,不大可能协议会错啊。

这是我要发送给它数据的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
#define SERVER_IP? "222.187.119.57"
#define SERVER_PORT? 7502
连接建立了,但我发了就是收不到,怎么回事呢?

请问你的GPRS模块是如何加电的?

网友:
IP地址一样会不会造成冲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