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触摸屏,屏幕会出现小黑圆圈,这部分代码在那里?

楼主:
在wince中,当我们用触摸笔点一下屏幕的时候,会在围绕触摸笔在触摸笔周围画一个由几个小黑圆点围成的圆圈,我想问一下,这部分代码在什么位置?调用的什么函数或者库?

网友:
没人我就来顶一下。。。

网友:
你想干什么?

网友:
他想要修改那个黑圈圈,呵呵

网友:
触摸屏性能测试好像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rzsheng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啊?呵呵。。。。
以前记得在做高通的手机的时候,就是修改显示驱动,把那一块区域抓下来,然后画圈圈,然后再把画好的贴回去。
如果知道ce这部分代码在什么位置就好办了,不行的话就只有自己截获鼠标位置和坐标,自己画,不过这样很麻烦,要一直有一个线程在跑,还有其他方面可能要考虑。。。。

网友:
看看到底咋回事

网友:
水纹效果?这种特效要用3D哈

网友:
去掉这几个小黑点容易,改注册表就能实现

网友:
to AlexChan1981:
改注册表?什么位置,这个我还没去看过,应该就可以确定是那个程序或那部分代码了。谢谢。。。。

网友:
那不是持续按屏幕,实现右击功能,出现右键菜单吗?

网友:
添加组件 :AYGShell api 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