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一个定时器,想要用lcd显示秒、毫秒、微秒。秒和毫秒都是3位显示,精确到0.1ms,在进行各个显示的时候,在微秒进位到秒的时候,显示到256后就自动清零了并且一直没有进位,如果小于256就没有问题,毫秒就会像秒进位。部分程序如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RB4
#define E RE2

uchar table[]="  000:000:000  ";
uchar ys,count;
uint  sec=0,ms=0,us=0;
void init_pic()
{
TRISB=0X00;
TRISD=0X00;
TRISE=0x00;
        GIE=1;
        PEIE=1;
         TMR1IE=1;
         TMR1IF=0;

         TMR1H=0Xfe;
         TMR1L=0X70;  //0.1ms
        T1CON=0X0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a(uchar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 函 数 名: write_command(uchar tempdata)                                                        *|
|* 功能描述: 将数据码写入LCD数据寄存器                                                                     *|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tempdata)
{

        RS=0;          //RS=0/RW=0 时写指令;
         for(ys=10;ys>0;ys--);//delay_a(5);
        PORTD=tempdata;
         for(ys=10;ys>0;ys--);//delay_a(5);
        E=1;
        for(ys=10;ys>0;ys--);//delay_a(5);
        E=0;
}

/********************************************************************\
|* 函 数 名: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data)                                                *|
|* 功能描述: 写LCD1602使能程序                                                                      *|
\********************************************************************/
void write_data(uchar tempdata)
{

        RS=1;           //RS=1/RW=0 时写数据;
         for(ys=10;ys>0;ys--);//delay_a(5);
        PORTD=tempdata;
         for(ys=10;ys>0;ys--);//delay_a(5);
        E=1;
         for(ys=10;ys>0;ys--);//delay_a(5);
        E=0;
}
void init_LCD(void)
{
        uchar num;
        write_command(0x38); // lcd为两行显示8位数据线有效
        write_command(0x0c); // 显示字符  关闭光标
        write_command(0x06); // 输入方式设置 光标向右移动一位 ac-1
        write_command(0x01);
        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显示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定义变量数字显示位置*/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command(0x80+add);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zifu_disp()
{
        uchar i;
           write_command(0x80);
        for(i=0;i<15;i++)
        {
                write_data(table);
                delay_a(5);
        }
}

//********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time(void)
{
TMR1H=0xfe;
TMR1L=0x70;
TMR1IF=0;
        count++;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pic();

        init_LCD();
        zifu_disp();

        while(1)
        {
                if(count==1)
                {        us++;
                        count=0;
                        if(us==9)
                          {
                                  ms++;
                                us=0;
                                  if(ms==999)//一到256就清零了 ?
                                  {
                                sec++;
                                  ms=0;
                                write_sfm(2, sec);
                                  }
                                write_sfm(6, ms);
                         }
                        write_sfm(10,us);
                }

        }

}

网友:
uint  sec=0,ms=0,us=0; ms你定义的是uint类型,单片机内的uint的范围是啥?所以肯定会越界的嘛

网友:
类型的字节长度和具体的芯片有关系。检查datasheet,看看unsigned int占据多长字节。

网友:
数值类型unsigned int的范围。

网友:
可是我修改了之后还是不行啊 我把他换成一个长整型或者一个浮点型都不行啊 ?都是到了256就清零 难道我的显示有问题?

网友:
单步调试,看到这  ms++; ms是啥?排除不是显示问题

网友:
主程序中这样写感觉不太好
while(1)
{
if(count==1)
{ us++;
count=0;

该为
while(1)
{
if(count>=1)
{us++;
count=0;

前面有人说仿真看看,直接修改MS到255,然后停在MS++那看MS会变成几

网友:
编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就可以知道你单片机上unsigned int是8bit的还是16bit的
比如
……
unsigned int i;
……
i=255;
i++;
if(i==0)
{
printf("sizeof unsigned int is 8bit");
printf("thank you very much");
}
……

网友:
int是十六位的没有问题...

其它的再看

网友:
每天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