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分析问题

楼主:
最近兄弟我在研究主机与从机的通信问题。碰到点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侠:
   1、初步估计主从机之间通信机制不会涉及很复杂的协议
   2、主从共有六个连接触点,包括GND,和一个触发点(暂且不管)。其它四个管脚和数据通信还有控制逻辑有关
   3、四个管脚中我们已知的一个管脚为控制辅助脚,剩下三个脚,在三个脚和地线都正常连接的情况下,主机能够辨认从机。
   4、在我将三个触点都连接一个1K电阻接VCC时,能够被从机的触发信号拉高,这种情况下,主机能够被忽悠,承认接入了从机。但当我将三个触点都连入开发板的GPIO口时,在开发板不通电的情况下,主机也能被忽悠。但一旦我将开发板的地连入主机的地时,主机就不承认接了从机。
   5、在4的情况下,我将逻辑分析仪接上,但一旦只要逻辑分析仪的地连上开发板,就不能拉高这三个信号。

疑问:
   从机里的机构这三个脚也应该是控制或者数据的功用,我用同样的方法模拟,在接入地的情况下却达不到效果,是否和从机的结构有关?

网友:
主机与从机的通信,首先要知道是什么硬件?

网友:
应该都是简单的单片机

网友:
不是简单的串口通信,是一个记载装置的通信

网友:
六个连接触点叫什么名?

网友:
四个管脚中我们已知的一个管脚为控制辅助脚,剩下三个脚,在三个脚和地线都正常连接的情况下,主机能够辨认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