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Illegal state

楼主:
用的是IAR,编译时就是这个错误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Illegal state,希望遇到这问题的大虾们,帮忙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常用IAR,不过没碰到类似的错误

网友:
The use of a __bit bool variable in a switch statement generates the internal error:  Internal Error: [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Workaround: Instead of bool switch variables use char variables, or even better rewrite the switch statement to an if-then-else statement:

if(bool == 0)
{
    // case 0:
}
else if(bool == 1)
{
    // case 1:
}

查了一下,IAR官方给出这么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