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EXE文件图标丢失问题

楼主:
在ce6.0下,可以看到U盘或者\windows文件夹里面的EXE文件自身的图标,但是复制到本地就只显示默认的应用程序图标了,自带的图标丢失了。
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CE5.0也会,我在ce下写了个application,通过ExtractIconEx可以把对应图标show出来,说明复制出来的exe图标信息还是存在的,但是ce下的explore却没有显示图标信息,这个是我os定制时出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重启后就没问题了,
应该跟定制的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重启也不行的,
左边的exe程序并没有显示icon,而通过程序可以读出来它的图标,有人遇到过吗,CE下exe程序的图标都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5.0也会,我在ce下写了个application,通过ExtractIconEx可以把对应图标show出来,说明复制出来的exe图标信息还是存在的,但是ce下的explore却没有显示图标信息,这个是我os定制时出的问题吗?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
就是通过ExtractIconEx这个函数啊,我看过explore的source code它也是通过这个实现的,可是explore没有显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啊?马上给分。

网友:
重命名一下文件图标就出现了,和定制系统没有关系,让ceshell再重新读一下i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