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输出引脚短路请教

楼主:
想请教一下我用74hc4051
两个输出引脚短路的话芯片会不会烧坏啊

我是测试线路故障中用的
如果线路连接短路了
我中间用这个开关芯片测试,芯片会不会烧坏啊
谢谢了

网友:
一般不会,如果担心,可以串接电阻。

网友A:
40XX的模拟开关比其它的4000系列IC更加脆弱~~~~容易出现"LATCH-UP"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XX的模拟开关比其它的4000系列IC更加脆弱~~~~容易出现"LATCH-UP"故障

LATCH-UP"故障这个故障是什么意思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
我有两块电路板,一个是用的是74HC4051组成的HC4053
一个是74HC4051和74HC4053组成的,单独测试两个电路板我用做开关收发信号都没有问题
可是连接在一起就会出问题,这会是怎么回事那

网友:
在板上用它们一般没问题,如果可能会涉及同其它电路板的连接/插拔,尤其是在带电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操作,要避免使用这些元件.

网友:
我昨天两个板子信号调通了
可是不稳定,偶尔信号出现错误
有哪些原因那?
谢谢了